2显示器用哪个好点?

楼主(2014-01-10):
手上有2个显示器,一个是蓝屏的,一个是没有蓝屏的。效果我觉得蓝屏的哪个好点。论坛好多都是说买没有蓝屏显示器好,对于我一个没有玩过FPV新手来说不是很明白,有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
信号不好的情况下,雪花的可以勉强看见图像,蓝屏的就直接蓝屏了

网友:
用哪个都可以的,飞上天之后就会出现花屏和抖动现象,实际上能看就可以了,没必要弄太好的。

网友:
其实都一样,不过现在好像流星蓝屏的

网友:
对于FPV来说,没有蓝屏的好一些!

网友A:
何必纠结蓝不蓝屏   这2个屏颜色相差太远了  然后尺寸也相差那么多。。。。这2个问题可以先考虑    小的那个颜色偏暖  层次感强  大的偏冷  层次感差一点

网友B:
上tb搜富威德7寸fpv,我也想换,但想年后再换,就是不知道自带接受5.8g的支不支持dji的图传

网友:
要FPV就要雪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纠结蓝不蓝屏   这2个屏颜色相差太远了  然后尺寸也相差那么多。。。。这2个问题可以先考虑    小的那 ...

对的,我喜欢小一点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tb搜富威德7寸fpv,我也想换,但想年后再换,就是不知道自带接受5.8g的支不支持dji的图传

自带接收的功率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