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自旋练习遇到不解的地方,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4-01-10):
我的慢自旋向右做时候,飞机的轨迹就向右画圆圈,就好像一个很小的自旋航线正常吗?
还是我哪里有孤僻动作?
向左相反!如果是功夫不到位的话没关系,毕竟才练了两周多,如果是修正有误区请指点一下!附带几张航拍照片大家欣赏!(这个可不要骂我,不是无人机拍的,是有合法手续的!)没办法,不传几张图没人搭理我!

网友A:
来看图的。解不了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图的。解不了楼主的问题

也好,回复一下,加一分!

网友B:
机身左右重心不一致吧?3轴也需要调,把尾巴的博士帽里面的优化选上,然后再上空左右自旋,看看能不能有好转~

网友C:
让我坐一回wz10我教你

网友:
那我也回复一下给楼主加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左右重心不一致吧?3轴也需要调,把尾巴的博士帽里面的优化选上,然后再上空左右自旋,看看能不能有好 ...

老张啊!早怎么不告诉我哪里还有个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坐一回wz10我教你

不行啊,没有乘客座位,要不我请你坐海豚你看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张啊!早怎么不告诉我哪里还有个帽子?

这几天被四个山bar搞得忙开锅了………………

轮番测试呢!

网友D:
貌似WZ10是双座的

网友E:
最后一张是盘山公路?

网友:
这个飞的好高啊

网友:
最好有视频

网友F:
手法和控制力差,扯别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法和控制力差,扯别的没用

控制力差是时间问题!我主要想问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手法错误了?不想走弯路!就好像有的人练会了自旋翻,看起来像回事,高手一看,说他手法错了,返回来从新练耽误时间啊!还有就怕形成孤僻动作不好改了!

楼主:
不是很高。200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WZ10是双座的

就是,如果不怕晕的话可以坐在旋翼头上面的那个帽子上!也就每分钟三百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是盘山公路?

好像是采集石头临时修的路!方便车上下山!

网友G:
BAR的调试有教程的,晚上回家发给你

网友H:
总体来说是手法问题。陀螺修正只是辅助的东西。关键还是靠手。定点自旋的含义就是定点。可以把飞机的脚架定位一点。脚架偏移大了就不叫定点自旋了。还有就是慢自旋肯定会飘得很快的。所以你得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这是拿什么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BAR的调试有教程的,晚上回家发给你

好的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体来说是手法问题。陀螺修正只是辅助的东西。关键还是靠手。定点自旋的含义就是定点。可以把飞机的脚架定 ...

恩 我也发现了,对尾对左慢自旋能定点,对右 对头就飘,看来还是悬停的基本功不扎实,我两方面结合着练!练了一下午了,有点感觉了!

楼主:
就是我头像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头像的那个!

真直升机?

楼主:
嘿嘿 你多看看我发过的帖子就明白了,我不好明说!

网友:
还是手法的问题,基本功不到就研究这些没用的。

网友:
自旋丛最慢到块,把飞机尽量定在一个点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控制力差是时间问题!我主要想问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手法错误了?不想走弯路!就好像有的人练会了自旋翻 ...

定点自旋就没有什么“手法”,一切全凭飞机姿态实时调整,你飞不好最大的可能是还未具备在任意点进行控制的能力,只不过在你自己熟悉的几个点去补舵罢了。瞎猜的。

网友:
2000米,够高了!

网友:
山明水秀

网友:
这真是极好的!!!!

网友:
不怎么了解。我是玩电直的  刚刚入手。

网友:
我是来看风景的!

网友I:
悬停脱控,看看飞机往哪边跑,是前后还是左右,开始自旋后反向带一点舵量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点自旋就没有什么“手法”,一切全凭飞机姿态实时调整,你飞不好最大的可能是还未具备在任意点进行控制 ...

多谢指点 那就是基本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悬停脱控,看看飞机往哪边跑,是前后还是左右,开始自旋后反向带一点舵量修正

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多谢回复,那我就这样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BAR的调试有教程的,晚上回家发给你

老兄 你发的东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 你发的东西呢/

不好意思,调250来着,刚上来,看这个链接,台湾刘大的经典教程,到位啊

http://www.r*c*t*w.n*e*t/thread-239782-1-1.html
(网站屏蔽,把*号都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尾桨有推力,会推动机身。向右的时候推力大些。这个靠手法修正

网友:
再检查一下重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兄 你发的东西呢/

调得咋样?注意校准一下最高螺距和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水平,这个会影响悬停自旋的定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得咋样?注意校准一下最高螺距和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水平,这个会影响悬停自旋的定点性

我看了 这两个点十字盘不平
应该在哪里调?K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这两个点十字盘不平
应该在哪里调?K8

我给你的那个帖子后面还跟了一些帖子,其中有一个叫“VBar 的最后调机-飞场测试十件事”,其中关于最大最小螺距下调平十字盘的描述如下:

3.十字盘在最大正负集体螺距水平调校

如步骤二中,在拉升过程中在最大正螺距拉升机体的倾斜度大于在中角度螺距拉升时,则要检测十字盘在最大正负螺距是否有保持水平.这时就要进入 "安装/修定/十字盘水平/专家模式" 中来调整.首先遥控器的螺距曲线拉一直线,接着油门拉到最大,这时.可以用十字盘配平器搭配校正

在最大正集体螺距时,用下方画面中的最大螺旋总距的4个按钮来调整.上下为升降,左右为副翼.右方会显示微调值.接着油门拉到0 (最大负集体螺距), 再调整下方画面中的最小螺旋总距的4个按钮来调整.上下为升降,左右为副翼.右方会显示微调值

另外刘大的这些帖子建议多读几次

网友G:
发个帖子还要审核。

兄弟你去看下我给你发的那个帖子后面跟着的其中一个帖子:“VBar 的最后调机-飞场测试十件事”里的第3条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个帖子还要审核。

兄弟你去看下我给你发的那个帖子后面跟着的其中一个帖子:“VBar 的最后调机-飞场测 ...

好的 多谢了!

网友J:
不要迷信什么手法,更谈不上对错,就是个练

网友:
基本功是要练习的!!手法对不对看模拟器视频!或者把你手法的模拟器发上来一看就知道对不对了!!本人日本手

有事无事上来回答问题!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2014-05-04):
顶给高手看

楼主:
哈哈,这个帖子好久了,现在已经练习倒飞慢自旋了

网友K:
楼主进步神速,记得你的第一贴我也有看.
模型真机两不误 :)

再下一步,配个头戴式的图传,可以在模型上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进步神速,记得你的第一贴我也有看.
模型真机两不误 :)

这个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