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一定要有飞控吗?

楼主(2014-01-10):
FPV
一定要有飞控吗?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要飞控,飞控只是保险一些而已

网友B:
是不是必备,你飞一下就知道了。没有飞控,飞丢的概率是有飞控的好几倍,而且也不敢飞远

网友C:
飞控最大作用就是飞来超出遥控距离后它能控制飞机飞回来……

网友D:
如果图传给力,遥控给力,动力给力,那么飞远了也能认得路回来吧,

网友E:
就如同买了份保险

网友F:
不一定要飞控的
fpv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有摄像头和图传就是fpv
如果你担心丢机或是操作技术不过硬 就装飞控+gps

网友:
没有飞控就是瞎飞 不知飞多高 也不知飞多远

网友G:
你试试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H:
好像不用飞空也可以的吧!~

网友I:
没有飞控当然可以的,不过最好有个平衡仪,不然你手忙脚乱的飞机会翻掉

网友J:
如果能看屏幕可以FPV定点悬停,那可以不用GPS

网友K:
飞低飞近,不用飞控
前提是认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