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

楼主(2014-01-10):
请教这个云台控制板的俯仰控制应该怎么接线,买来的时候插头已经焊接好了,但是应该怎么插?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你自己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未用過,, 唯有帮頂,, 但肯定要自己焊綫...

网友A:
如图  ,,单  俯仰 接线图。。。。。。还看不懂  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俯仰控制角度多少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A:
如图  ,,单  俯仰 接线图。。。。。。还看不懂  我就没有办法了

请问视频里说的那个地线是什么什么线?插接收的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