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14-01-10):
如题,,JR这类接收器的小卫星天线是朝向哪里比较好啊,是没有方向性的,还是想平板天线一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方向性的  我和楼主用的一样的X11

网友:
应该是全方位的吧。

网友:
几根线不要顺拐就行。

网友:
垂直90度置放

网友:
俺用穷人低端货 只有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