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我的变频器是220v输入的.输出是三相的请问怎么接220 v 的电容启动电机3...

楼主(2014-01-10):
请各位帮忙......
我的变频器AS2-DIPM.是220v输入的.
输出是三相的.用万用表测试U.V.W无电压.
请问怎么接220v.370w 的电容启动电机.
谢谢!

网友A:
将电容去掉,然后将原先接电容两端的线接U V 剩下的一根线接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容去掉,然后将原先接电容两端的线接U V 剩下的一根线接W。试试
变频器有显示.可是输出无电压.不知怎么回事.
好的记住了.谢谢!

网友A:
按变频器面板上的RUN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变频器面板上的RUN键了吗

面板上没有这个键.有FUNC功能键.PROG.记忆REV.逆转FWD正转.和STOP.停止
打电话问卖主说把盖打开.上面有一排接线板.把COM和FWD连接.输出有电压了.

网友B:
你变频器调试了没有??还有你三相输出的你接单相电机~UVW少接一个端口保证100%缺相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变频器调试了没有??还有你三相输出的你接单相电机~UVW少接一个端口保证100%缺相报警~

刚拍照完.先上图片.没有三相电机.那怎么试啊.怎么调整......

网友:
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拍照完.先上图片.没有三相电机.那怎么试啊.怎么调整......

爱得利的变频器啊~你把参数设置成面板控制~你没设置按什么都没用~设置好了~就行了~先去找说明书~自己调试~- -你买这个不帮调试?

网友C:
楼主的变频器多少米拿的

网友D:
真是奇怪啊,三相电机都想办法接单相,这单相电机却想办法接三相,为什么啊????

网友:
更正单相电机不能当三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怪啊,三相电机都想办法接单相,这单相电机却想办法接三相,为什么啊????

异步三相电机可以通过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380V~当然不是每个变频器都能变电压~只有高级的才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变频器多少米拿的

你好!是200元拿到的...9成新的.

楼主:
网上搜的是说......输入220V 输出三相220V变频器可以接单相电动机的
具体用法,及接线,
  在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参数中,将参数改为220,
将原来220V  马达的电容取下,将L1,  L2,N依次接到变频器的U,V,W输出端.
这种接法不知可否.谢谢各位!

网友:
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应该是一主一副两个绕组,先不说主副绕组是否一致,单缺一相这个硬指标在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当做三相电机用的。

淘宝店铺http://dashanhom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1.0.0.OsATiy&mytmenu=mdianpu&utkn=g,x7z4zm5u6pe321389429238360&user_number_id=649756279&scm=1028.1.1.20001

网友:
平时说的单相电机,其实电机是两相的,在机械结构上两相的线圈安装有一个角度差,用电容制造出第二相电接入,这样才能转起来。
理论上来的三相电扔掉一相,只用其中的两相对应接入单相电机的两个线圈,应该能转。
如果电机的两相绕组不一样电流就不一样,这样从变频器出来的三相电源会有大电流、中电流、没电流的现象,那后果就只有实验才能知道了。

楼主:
好多方案明天试验.

网友:
要是要改电机线组~我看你还不如买个新电机好了

楼主:
是啊.还不如买个旧三相电机.好像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