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支持,精灵2装MINIOSD和蓝牙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我的小精灵2 套装装了MINIOSD和图传发射机,使用正常。现在想装一个蓝牙模块实现手机调参。MINIOSD已经用了精灵2机架上的CAN口了。但是MINIOSD上貌似也还提供了一个CAN接口。不知道能不能把蓝牙模块直接接到MINIOSD的CAN口上。这样就省得我开精灵的机壳了,把OSD和蓝牙绑一起就好了。

网友A:
是2 vision还是2?iosdmini和蓝牙还有后期需要添加的东西建议全部都挪到机身的内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 vision还是2?iosdmini和蓝牙还有后期需要添加的东西建议全部都挪到机身的内部区

我想先装好,工作正常了,再拆机壳,把OSD和蓝牙装进去。估计图传发射机是装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先装好,工作正常了,再拆机壳,把OSD和蓝牙装进去。估计图传发射机是装不进去了。

建议全部电子元器件都塞进小精灵的里面去,最好不要放在中间,防止干扰到gps的正常工作

网友B:
蓝牙模块直接接到MINIOSD的CAN口上沒問題?我就是這樣接的!雖然我不是精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直接接到MINIOSD的CAN口上沒問題?我就是這樣接的!雖然我不是精靈

多谢兄弟

网友C:
BTU在Phantom2上是无法使用的,连接Can口红灯亮,咨询DJI,不支持。估计Phantom2的飞控硬件或软件和NAZA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U在Phantom2上是无法使用的,连接Can口红灯亮,咨询DJI,不支持。估计Phantom2的飞控硬件或软件和NAZ ...

非常感谢你的及时提醒,好彩我还没下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及时提醒,好彩我还没下单。

软件没开放,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开放,唉!!!!!

不知道大疆能不能开放精灵2代支持BTU,等

网友:
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