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4-01-10):
请问下 目前的A控 和H控有什么区别吗   A控是指APM 吗 ?  H控我就看到一种
都支持支持433 数传  OSD  支持AAT吗  地面站的软件都有吗?

有没有着着两种飞控的群呢 我想交流下

网友:
同等答案,新手一个

网友:
同等答案

网友(2014-04-24):
H控应该是直升机吧,A控是多旋翼飞控。答错勿怪

网友:
A飞控是指ARKBIRD飞控,固定翼飞控:FPV最优化,一体化集成OSD、气压定高、12V转5V模块,带平衡、返航、陀螺增稳、吊机模式、航线模式(定高定向)、4航点自驾飞行、栅栏模式、辅助起飞 等八种功能,满足各种飞行需要,摇杆调参,动动摇杆就可以完成所有功能。
h飞控也是固定翼飞控:安装简单,简单的说,接好线就是调好正反向,就可以飞了,几乎任意安装角度都可以,一共可以有16种安装方法,全中文菜单,支持地面站。
各有所长吧,我目前用的是apm2.6飞控,新手不推荐,各种注意,都得学,比较麻烦。当然,要是钱包够鼓的话,也可以用飞宇31、41ap,江南飞控,飞宇熊猫、或者专业的无人机飞控  比如像up40 俄国无人机飞控......各取所需吧,只要够用,符合自己的经济状况,实用性....选择合适自己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7-20):
飞宇不错,A控好调,各有所长,不过建议楼主选中文菜单的

网友:
A控指的是ARKBIRD   APM综合性能不如ARKBI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