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老手指点十字盘平行问题

楼主(2014-01-10):
我的亚拓550E没启动控的时候是平行的,在我我启动控后,十字盘就不平行了,加油门不加油门都不是平行,是不是控没设置好?哪里出了问题,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A:
看看舵机摇臂中立位置,检查飞机拉杆,或者调整遥控器设置参数。这就是舵机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舵机摇臂中立位置,检查飞机拉杆,或者调整遥控器设置参数。这就是舵机中立点的问题。

舵机摇臂是中立位置,飞机拉杆也没问题,应该在遥控器上,但具体怎么设置,不是很清楚,按网上说明设置过一次

网友B: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无副翼的。。。已经设置好了,正反没设置好。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继续探索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C:
朝前跑嘛?应该是跟什么升降补偿之类的有关系。
就是飞机的尾巴重,飞机上升的时候,飞机会通过倾斜斜盘,把尾巴拉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朝前跑嘛?应该是跟什么升降补偿之类的有关系。
就是飞机的尾巴重,飞机上升的时候,飞机会通过倾斜斜盘, ...

学习

网友(2014-03-07):
过来学些  楼主好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