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 电压问题

楼主(2014-01-10):
新买的B6
充电器
,冲电是一切正常,只是电压好像有点偏低,3S冲满后显示都是4.20V,但是用万用表量
电池
只有4.15左右, 用2个不同牌子的电量显示器 也只有4.17, 4.15, 4.18, 这是什么原因?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等着解答,我的也是B6支持10C充电的

网友B:
请问多少米买的,我正打算入一个

网友C:
正常的,充电器精度问题,不过充就行了,不用纠结0.05V,充到4.2V也飞多不了多少秒钟。

网友:
都这样,都差点。不用在意那点差

网友:
正负0.03都是正常值内 超过的话 就平衡一下 很多电显带着个功能

网友D:
稍稍差点可以忽略不计,对电池没坏处,比过充要好!

网友E:
你的表是三位半的,精度不够有误差。

网友:
我使用b6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