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微单5n航拍了,相机怎么设置?请教。

楼主(2014-01-10):
相机主要用来拍照,因为是四轴,搞了个舵机云台,轻些。
现在,hdmi模块测试配合图穿没有问题,红外线快门没有问题。

相机方面是16mm饼干。所以没有调焦问题。但相机内部主要设置什么呢?拍图和视频分别设置什么方便航拍
最佳效果??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四轴啥配置啊

网友A:
选择微单主要是用于拍照片,微单拍视频不是强项,而且由于机身重,视频更容易抖动。
数码相机拍照即使是E16广角头,也有对焦的选择问题。建议选:AF/“自动”;对焦区域选“多重”;自动对焦模式选“单次”。若图省事,拍摄模式可选“增强自动”,这可是索尼的强项,如果光线条件不好时相机会自动转为多次曝光合成,以减少噪点。或将场景选择选为“风景”;从摄影创作的角度,最好自己根据光线条件和创作意图,自主选择拍摄参数。比如:可选“快门优先”,快门不低于1/100-1/150秒,以保证画面不虚;光圈应控制在F7.1-F8或更小,以保证景深和清晰度.... 。建议最好加上偏光滤镜,特别是光线较强,蓝天白云的时候。

网友B:
摄影方面的知识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事,同时不同的光线和拍摄要求相机的设置也不同!
具体可以在论坛搜一下 乔岩 的贴子,可能会对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微单主要是用于拍照片,微单拍视频不是强项,而且由于机身重,视频更容易抖动。
数码相机拍照即使是E1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影方面的知识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事,同时不同的光线和拍摄要求相机的设置也不同!
具体可以在论坛 ...

多谢,他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微单主要是用于拍照片,微单拍视频不是强项,而且由于机身重,视频更容易抖动。
数码相机拍照即使是E1 ...

这个偏光滤镜是必要的么。。。啥型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偏光滤镜是必要的么。。。啥型号啊。。。

非常必要!
为了增大光圈的同时而减小进光量,从而达到大光圈较慢快门的目的!
大光圈较慢快能提升图面层次!
某宝搜 布列松 便宜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必要!
为了增大光圈的同时而减小进光量,从而达到大光圈较慢快门的目的!
大光圈较慢快能提升图面 ...

布列松那是“F64学会”的,那伙人都是用大片幅,光圈开到极小长曝光,来获取异常高的清晰度和景深

—— 但他们那样作的前提是在三脚架上长时间曝光。而航拍时飞机再稳也是动的,慢快门将会导致画面模糊虚掉。在航拍时快门速度一定不能过慢,至少在安全快门以上。而且最大光圈下成像质量将大大下降。

大光圈使用最大的作用一是在弱光下保持进光量,二是减少景深,即“背景虚化”,而虚化的背景对航拍时完全无用

实际上,加PL镜的主要作用是滤除偏振光,使色彩更加饱和,而且在角度适当的时候可以使把蓝天的亮度压暗,产生非常壮丽的美感

—— 还有一条,即航拍是不需要“自动对焦”的。最好手动对焦把它调到无限远处就固定下来不再动了。不然如果穿云什么的,会让它的焦距变来变去,结果你拍到的画面很可能打开细看是在焦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列松那是“F64学会”的,那伙人都是用大片幅,光圈开到极小长曝光,来获取异常高的清晰度和景深

— ...

哈哈 都是过来人的经验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微单主要是用于拍照片,微单拍视频不是强项,而且由于机身重,视频更容易抖动。
数码相机拍照即使是E1 ...

我找到了智能自动 没有找到加强自动。。。

网友A:
新一些的索尼相机,包括便携机大多有加强自动模式,符号是一个相机右上角有个加号,它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自动选择多张叠加拍摄,克服抖动和抑制燥点,效果不错,但是拍后有一段后处理时间,不支持连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一些的索尼相机,包括便携机大多有加强自动模式,符号是一个相机右上角有个加号,它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自 ...

我的是5n………

网友A:
我的5c没有增强自动,5r有。另外,偏光滤镜有诸多不同档次,价位从、100多元到几百元的都有。我以为索尼微单不是特别高级的相机,配国产几十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精华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c没有增强自动,5r有。另外,偏光滤镜有诸多不同档次,价位从、100多元到几百元的都有。我以为索尼 ...

啥牌子呢……

网友:
如在北 京,建议去五棵松摄影城看看,几十元的有一些国产的可供选择。百元以上可购日本的了。

网友(2014-02-12):
4轴能挂住5n吗?

网友:
想航拍就得好好的学习一下摄影基本知识,很难想像一位不会摄影的人能在取景、构图方面能有所建树!

网友:
有些朋友连偏光镜和灰镜都分不清的话,就太为其摄影担心了。
简单针对这套设备来航拍照片讲:手动对焦是必要的并转到无限远;保证最佳光圈固然必要但还是要优先考虑快门要足够快,例如1/250s甚至1/500s,因为你这套设备减震不行电机也不从,保证画面不虚是前提;至于照片模式的话,建议标准模式,RAW格式最大画幅拍就可以了,要考虑后期调整留余地。
这些简单的设置只针对LZ的设备。

网友D:
好贴,论坛现在少了这样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