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失控返航具体设置求助大神

楼主(2014-01-10):
APM的自动返航需如何设置?当然,已经把关控后模式跳转设置到RTL模式。1、还需如何设置才能保证关控或者失去遥控信号后多轴自动返航?
2. 如果需要,那么是仅仅在APM地面站软件里设置,还是要在遥控器里也设置?我的遥控是天7,请针对天7进行说明
前提肯定开机,GPS蓝灯已常亮后,起飞至20米外,然后再关控。
似乎没找到有具体相关资料,所以才问的。
谢谢各位

网友:
论坛有个贴,我帮你找下

网友A:
怎么设置关控自动跳到RTL模式呢!?
正百思不得其解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关控自动跳到RTL模式呢!?
正百思不得其解呢!
请指教!

关控后模式跳到哪一档,你就把那档的选项选成RT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272&highlight=apm
我这太卡-_-|||

这贴看过,不过争论很多,不知道是否照这样能成功,或者说照做后是否正确。有人说不用,有人说照做。很乱
所以我才发这贴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贴看过,不过争论很多,不知道是否照这样能成功,或者说照做后是否正确。有人说不用,有人说照做。很乱 ...

你把帖子从头看到尾,就能很容易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你就算发贴询问,我重新复制/粘贴一遍,你相信我说的就是对的吗?

网友:
呵呵,把原主都惹来了,我建意自己把桨拿掉试试。我是试过才推了给你的(⊙o⊙)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帖子从头看到尾,就能很容易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你就算发贴询问,我重新复制/粘贴一遍,你相 ...

好好好,谢谢,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控后模式跳到哪一档,你就把那档的选项选成RTL即可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7E改了三段开关刷了给力固件,现在我把控关了,可还是停在我关控前三段开关打的那一档,不会跳转呀!(详细点说,我一段PWM0-1230是GPS定高,第二段PWM1491-1620是自稳,第三段PWM1750+是回家模式)我打在第二段自稳上,关了控还是自稳,打在第一段GPS定高上,关了控还是GPS定高,不会跳呀!
请详细给指导一下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C:
都说了,不要 “关控后模式跳转设置到RTL模式”,你这样,只是切换飞控的飞行模式,飞控不知道失控。
而是把失控油门值设到最低,告诉飞控,现在已经失控,飞控会自动跳转到回家模式。这才是真正的失控保护。

网友:
华的控没用过不知怎样,按F控若出现12楼的惰况,就是控的失控模式设在(HOLD)保持模式,所以关控当前模式是不会改变的,12楼还是看看说明书,太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7E改了三段开关刷了给力固件,现在我把控关了,可还是停在我关控前三段开关打的那一档 ...

失控保护返航,和5通道的飞行设置没有任何关系。
不建议通过5通道实现失控反航,要用油门通道的超低值实现失控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返航,和5通道的飞行设置没有任何关系。
不建议通过5通道实现失控反航,要用油门通道的超低值实 ...

APM在这个失控返航做的不大好,在没有失控保护的控 如FM那那些,基本不需特别设定,关控便返航了,若有失控保保护的控,就必须设定关控油油门低於975才行,若控不能把把油门设定这个较低值便不能关控触发APM失控返航,只能设定在关控後触发第五通返航模式,只能这样,但当接收挂掉完全失去信号,APM该能自动触发失控返航(对比FM所得结沦),所以也不必在意怎么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在这个失控返航做的不大好,在没有失控保护的控 如FM那那些,基本不需特别设定,关控便返航了,若有失控保 ...
控不能把把油门设定这个较低值
没有这种控吧。只要能设置失控保护的控,肯定能设置超低油门,只是很多人不会设而已。设置的关键在于:同时利用微调把油门拉到非常低。

触发第五通返航模式,所以也不必在意怎么设定

这个方法在信号覆盖范围的边缘的时候,会反复在“返航”和“原来的模式”,之间切换。丢机可能性极大。我就因此差点丢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不要 “关控后模式跳转设置到RTL模式”,你这样,只是切换飞控的飞行模式,飞控不 ...

      D7E是把那个三段最下面设置成自稳模式,中间设置为定点,最上设置成RTL,这也是官方推荐,RTL只需要按下图设置就可以。而D7E控自身不论设不设失控保护失控都会起动RTL.为什么这样设置,因为当失控后通常2.4G控都会起动RTL,如果控从新取的信号必须要切换到自稳模式才能取的手动权,如果你不设置RTL到一个开关,那只能RTL,而不能手动取的控制权。

网友:
失效保护选项 设置成Enabled always RTL即可!当然如果你使用8通以上的接收机你还可以设置7通和8通设置为其它两种模式。

修改标准参数到你的7通和8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7E是把那个三段最下面设置成自稳模式,中间设置为定点,最上设置成RTL,这也是官方推荐,RTL只需 ...

哪个官方推荐的,发给我看看。
你那个“Enabled always RTL”更本就用,这个设置是油门低于975的时候,启动返航。你的控不设置的话,不可能在3通道输出低于975的PWM.

你都没搞清楚你的D7E控,失控的时候,各个通道是如何输出的。
用超低油门设置失控保护,信号恢复的时候,会依然保持返航状态。只要拨动一个5通道开关,就可以手动控制。

而你的方式,信号一旦恢复,就不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