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

楼主(2014-01-10):
我在手机里安装了APM地面站软件,怎么显示“Droid Planner“ 已停止运行,是什么原因,是要安装什么GOOGLE的软件吗,望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安卓Google play服务

网友:
破解root权限,安装Google play服务就好了!

网友:
最新版都是打开设置就闪退 换个版本应该就可以了
http://pan.baidu.com/s/1mpHtI

网友:
手机没破解的多不能用数传,也不支援其他usb,老鼠建盘除外,给它破处便行了

网友A:
偶的是港行机,直接安裝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的是港行机,直接安裝可用。。。。

我的小米2是國內版, 安裝google  playstore便可以用, 但在香港用, 不知有沒有分別

楼主:
我的怎么好像少了什么软件,插上数传硬件,红灯闪,好像是手机读不到一样,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