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为什么刚通电时十字盘不平,开了遥控才马上平呢?

楼主(2014-01-10):
接电,舵机刷一声,舵臂有的向上,有的向下,再打开控,舵机刷的一声,状态极好的样子。其实飞起来也没问题,就是搞不懂,看人家高手视频里的飞机也不是这样的,故有此一问。

网友:
先开控 再通电

网友:
目测LZ将成为众矢之的。祈福。

网友A:
遥控设置中立点微调了  自动到水平位置了    楼主要先开控在上电阿   这要是失控就是血案了   飞完也是先拔电在关控   要不就是失控的血滴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中立点微调了  自动到水平位置了    楼主要先开控在上电阿   这要是失控就是血案了   飞完也是先拔 ...

我会记住先开控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好可怕的问题

网友:
呵呵,LZ别怕,我刚入魔的时候也遇到过你一样的操作流程。而且当时没有设定失控保护,后果是去医院了,还有就是书柜门给削了几道深深的印迹。。。

网友:
原则性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会很麻烦。

网友:
我猜LZ是故意发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