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换精灵2的桨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4-01-10):
我的精灵1自紧桨换精灵2的桨,出现摇晃现象,定高点定点都有差异,漂移的有点厉害.本人实在不懂!有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矫正完了在飞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矫正!本人是新手实在不懂可以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矫正!本人是新手实在不懂可以指点下吗?谢谢!

电脑矫正呗,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矫正呗,装软件

软件我装了!但不知该设那个?晕死了

网友:
槳拆下重裝!檢查一下四隻槳是否有在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C:
原厂的副厂的?如果是45块钱的哪款,基本不用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副厂的?如果是45块钱的哪款,基本不用问了。

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