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断轴了。。。。

楼主(2014-01-10):
最后一电的时候刚离地动力就挂了 下来发现电机爆磁钢然后把轴拧断了。。。。求安慰

网友:
  极度同情楼主~

网友:
恭喜卤煮中大奖了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碎碎平安

网友A:
阳台,我想折腾个450,求帮助,因为没忍住入了K8,大机不能上,So。。目前想入个飞越4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阳台,我想折腾个450,求帮助,因为没忍住入了K8,大机不能上,So。。目前想入个飞越450

  好啊~ K8在450上折腾!

网友:
看不出来是啥电机

网友:
好,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

网友:
吼吼,见证这一幕的唯一见证人到此一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啊~ K8在450上折腾!

嗯嗯。空机还用换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空机还用换啥不~~

   可以考虑用冰大的推力轴承座、好的对转齿和尾轴齿 ~

楼主:
花牌啊 用着蛮不错了 就是这东西故障率有点高我们这边坏了三个了。。。。。。。爆磁钢 不过貌似可以换新

网友:
电机还有这种死法

网友:
严重同情楼主,安慰。

网友:
這電機軸看來不勞靠,是扶老二嗎??

网友C:
楼主中奖了  我的是轴承爆了 然后听声音不同马上停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冰大的推力轴承座、好的对转齿和尾轴齿 ~

O了~~~用换分体锁紧是旋翼头或者为双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