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时电机不平衡程度4或者5,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1-10):
顺时电机不平衡程度4或者5,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没人吗???

楼主:
晕。。。零度客服都没吗???

网友:
没事10以下都没事。。。

网友:
就是电机不垂直和地面

网友:
用水平泡校一下吧

网友:
就是顺时针转的电机有不平衡的!和主控水平度差4到5度!

网友A:
是飞机的左旋力矩和右旋力矩不平衡
导致顺转的电机和逆转的电机始终有差速,导致某些电机烫、某些电机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机的左旋力矩和右旋力矩不平衡
导致顺转的电机和逆转的电机始终有差速,导致某些电机烫、某些电机 ...

不是安装什么的出问题了吧??

网友:
就是电机没装水平,或者桨也有可能!

网友B:
这问题严重不?影响是否大?我也经常出现逆转电机不平衡的问题,大概 4 5,校正检查多次还是这样,或者还没校正好

网友C:
一样的顺电机,调机用的垃圾桨,估计是桨的问题,楼主可以下个水平泡放电机座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严重不?影响是否大?我也经常出现逆转电机不平衡的问题,大概 4 5,校正检查多次还是这样,或者还没 ...

不太严重,不过手动模式下有较大的漂移。
开了GPS,七星以上,什么事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顺电机,调机用的垃圾桨,估计是桨的问题,楼主可以下个水平泡放电机座上看看

嗯,放完假回学校了就试。

网友:
是的,我的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到!

网友:
10以下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