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米翼展赛纳斯动力搭配求助

楼主(2014-01-10):
请问,1.29米翼展的赛纳斯用什么样的电机,电调,浆?

另外,电机和电调的关系我明白是找一个稍微超过电机最大功率的电调搭配就行,但怎么确定什么样的飞机配什么样的电机呢,还有怎么搭配浆呢,新手,不是暴力飞行

请说明原理,谢谢指教

网友A:
我的1米4 赔了2814 900KV 10寸马刀  1米29的 2216加个9寸桨差不多了

网友B:
电机朗宇2216,kv随意,电调看电机表配,kv880\kv900的30A电调就行,kv1250最好用40A电调,大kv可以带小桨,速度快一点,飞起来爽,但费电,不过我保证kv880能飞,因为我的1.4翼展塞斯纳就用的kv880带1147桨,略有动力不足,表现为约3/4油门保持平飞而且要带油门降落,对于新手而言动力不足很坑爹,不好改出失速而且降落不好把握,但是同样的配置(桨不同,改成更小的1047,主要因为1147容易触地)装在敏定1.2米翼展塞斯纳上就爽爆了,你的这个介于两者之间,动力上不放心就用KV1250,也能带1047桨,不过估计过于爽了,速度太快对新手而言也是问题,但是速度慢就不敢收油,具体你自己把握,我的习惯是就高不就低,动力太猛收油就是了,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米4 赔了2814 900KV 10寸马刀  1米29的 2216加个9寸桨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朗宇2216,kv随意,电调看电机表配,kv880\kv900的30A电调就行,kv1250最好用40A电调,大kv可以带小桨 ...

网友:
3楼回复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朗宇2216,kv随意,电调看电机表配,kv880\kv900的30A电调就行,kv1250最好用40A电调,大kv可以带小桨 ...

哈哈  兄台的的习惯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选用朗宇的2216  KV880的  用1160的桨带动自制1.2米翼展的大微风爽爆了  高空倒转 倒飞 再满油门推上去在改正

网友:
电机不一定要朗宇,朗宇没有那么好的,还特别贵,楼主自己选就行了,这玩意,就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