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你们飞直机都用什么接收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神 你们玩直机用什么接收?副厂还是原厂的?我的控是T8FG 玩直机一定要用原厂接收吗?要是用副厂的T8FG用哪个比较好。。。。。我是固定翼玩多了,都没用过原厂接收

网友:
我用原厂的,稳定安全,大机炸下就几百可不好玩

网友:
你玩固定翼都没出过事的接收,玩直机也不会错

网友:
不一定非用原厂的,但用原厂的肯定错不了。

网友A:
飛小的固定翼可以用副廠的,飛大機機和直升機都是用回原廠的比較安心,因為炸一次的修理費已經夠買一個原廠接收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飛小的固定翼可以用副廠的,飛大機機和直升機都是用回原廠的比較安心,因為炸一次的修理費已經夠買一個原廠接 ...

真理!
但很多人都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的....我也是如此。
陈伯

网友:
我的接收是集成在电路里的,没的选。

网友C:
假如你飞450-500级的直机,睿思凯没问题。我们群里飞小直机的都是,几年了,没人因接收机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飞450-500级的直机,睿思凯没问题。我们群里飞小直机的都是,几年了,没人因接收机出过问题。

学习

网友:
我600,也是睿思凯的,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理!
但很多人都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的....我也是如此。
陈伯

回陳伯,直升機用Futaba 617接收機.

网友:
飞机贵就原厂接收,飞机便宜副厂也行,futaba原厂的R617和2006啥的也就3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