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433用PCM好还是用PPM效果好呢.. ...
.....................接433用PCM好还是用PPM效果好呢........?

楼主(2014-01-10):
433用PCM好还是用PPM效果好呢?
大部分好像都是用ppm吧,转发模式pcm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听说信号不稳。

楼主:
一直在考虑天7要不要换个天8高频头

网友A:
偶是用pcm模式,它的好处是433的发射机,可以远离遥控器,远离操纵手,从而减少433发射机那强大的发射信号对人体的伤害。
433发射机独立使用,不给遥控器和操控手增加负担
futaba 6EXHP+R136HP+新疆切糕433+ A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