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动力能不能用到车上?

楼主(2014-01-11):
450的几个电机,能不能装在8车上玩呢?搭配60A电调会不会烧掉?

网友:
会    哈哈:-D  十车都有点勉强    比比大小不就知道了;-)

楼主:
那我用600的电机呢?

网友A:
平路可以,,上坡 车无法 起步 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路可以,,上坡 车无法 起步 哦 。

是不是说,虽然电机的功率够了,但是扭力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虽然电机的功率够了,但是扭力达不到?

准确点说:是 起步 扭力 不够。。。

飞机的 动力 起步时 几乎是 0 阻力的,

车在平路上也 几乎是 0 阻力的,

但是 上坡起步 需要额外的扭力 大家都 应该明白。
********************************

所以:若是 使用飞机的 动力,你就不要苛求 车

的 上坡起步 的 效果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点说:是 起步 扭力 不够。。。

飞机的 动力 起步时 几乎是 0 阻力的,

多谢,长知识了!

网友(2014-02-13):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完全不行,1个是外传子,1个是内转子。

网友B:
只要齿轮装得好没有坡坡上不了

网友C(2014-03-22):
引用 网友A:
准确点说:是 起步 扭力 不够。。。

飞机的 动力 起步时 几乎是 0 阻力的,

说反了吧?外传子电机的扭力明显大于内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吧?外传子电机的扭力明显大于内转子。

这里 不是 说 外转子 与 内转子 。。。

而是说:飞机启动 的时候 只存在 大桨的 惯性力

而 汽车在 上坡起步的时候 是有 额外的负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