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S电池

楼主(2014-01-11):
上64涵道  3S推力明显不足 求各位大大推荐一款既便宜又暴力的4S电池

网友:
多去了.格氏 25C  富力  等等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单是电池的问题,你要看看自己的飞机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是否合适。你那涵道是否支持4S。别超压运行了。其实一般现在的哪怕垃圾电池头10几个循环放电性能都是不错的。本地有次我经历了一次类似你准备要干的案例。一个朋友的70涵道说3S感觉不够力,要我帮买了个4S然后拿去试机(放在地上空推),当时我也拿了块钳表去,他退了几次半四分之三油门我看了表一眼,不错有100A了。然后他在退全油门,我操叶片飞射出来了,差点射到我眼睛,他的手也出血了。电机轴居然断掉咯。我问他你这个电机到底上不上得4S?他才告诉我飞机是另外一个朋友丢给他玩的他自己也没有玩过就是听那朋友说感觉3S不够力上4S可能够力,我操!!!!!!!后来我查那电机参数奶奶的,上4S已经超压运行了。还得老子差点赔上一只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单是电池的问题,你要看看自己的飞机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是否合适。你那涵道是否支持4S。别超压运行 ...

所以,玩的时候,要预见得出万一出问题,哪里有危险,别在那出现。还有就是猪样的队友害死人!比坏了的风扇更危险,所以我现在都更愿一个人飞,反正跟笨蛋在一起只是给添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