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用天9控设置F22平尾混控!

楼主(2014-01-11):
请教高手:我帮朋友买了一架没开副翼的F22,及天9控。装机后设置尾翼混控,左右尾翼各接 副翼/升降(即1、2通道)
在【高级选项】副翼/升降 菜单怎么也设置不好,具体情况是副翼左右可以反向,同时升降时只有一只尾翼动作。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之前玩3D机,没设置过混控!
先谢谢啦!

网友A:
用升降舵混控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不要用副翼/升降混控, 用三角翼機形便可

网友D:
设置三角翼混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升降舵混控试试
谢谢提醒,汇报工作:昨天晚上工作得太晚了,头有点晕了
.机型 弄错了。
现在已经搞定,在天九控上F22应该设定成【滑翔机】机型、然后在【高级设置】子菜单里 用升降混控 就OK!
再次感谢各位摩友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