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第一视角,用广角好不好。

楼主(2014-01-11):
用固定翼
FPV
,如果只是第一视角飞行的话,不考虑录像,我该选用广角吗?选160度的吗?

网友A:
个人喜好吧,这么没一定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相当于增加了驾驶舱左右两侧窗的视野。

网友C:
广角镜头视野大,看起来心情好一些

楼主:
我飞固定翼,听说广角有“减速”效应,近处容易产生错觉,明明很近了,从屏里看却还有段距离,请问只fpv的话,用什么角度镜头比较合适?

网友D:
狗的中视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