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如此之大…………

楼主(2014-01-11):
冬天停飞,闲来无事弄个小jj室内休闲玩玩,飞了10几个回合觉得
电池
怎么这么不耐搞,动力那叫个软绵绵,2几分钟动力就下降了,而且还不锁尾,(速泉小6通,无刷,350毫安电池),还怀疑电池质量及jj有问题,现在上海晚上差不多0度吧,昨晚烤火就把冲好的电池顺便烤了下,哦了,飞行时间多了一倍,不锁尾的问题消失了,动力充裕,温度对电池内部的电子化学反应,电阻影响太大了

网友A:
飞的时候把备用的电池放在衣服里保温,不过江南冬天屋里还没外面温度高,好难过

网友B:
电池放电,内部是化学反应。温度低,化学反应速度就低,甚至会停止。中学化学课的化学实验,为了加快化学反应或者让反应现象明显,不是用酒精灯加热吗。一样的道理。玩航模,中学物理化学,不少用得到。

网友C:
无刷Wasp nano cp,原厂240mAH电池,航线6分钟无压力…………

网友D:
温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网友C:
250用850mAH电池,零下2度,上空不到一分钟就报警,不管他,继续飞,5分钟降落,落地时3.68-3.7V,夏天飞7、8分没问题的……

网友E:
自从进入冬天之后就没有去外场飞了。。

网友F:
我都是把电池装口袋里,基本在十几度,插上飞一会儿温度也不会下降,922原厂300电池4分半3d。

网友G:
确实有点放不出电

网友H:
450飞3S 降压都特别快

网友I(2014-12-13):
零下30度有人飞过么。。。

网友J:
道理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告诉你个解决办法,在电池上贴个暖宝宝,齐活,和夏天比都少不了多少

网友K:
今天我也体会了吧。头两个电就感觉待机时间短了,然后用吹风吹了哈,正常了

网友L:
一般冬天入衣服里暖着,不然3D明显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M:
终于可以南方的得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