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kbar,尾巴锁不住,求解

楼主(2014-01-11):
双灯kbar,尾巴锁不住,控的中立点都调成0度的,用的富斯控,ds520锁尾,打尾翼回中后慢慢的往左边走,微调控锁尾飞一个电后换电后又会往左边走,求解

网友A:
干嘛微调,中立点应该在软件哪里调啊 ,在发射机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微调,中立点应该在软件哪里调啊 ,在发射机那里。

我就是在软件里面调好的,但还是会一直往左慢回,一直会回到底

网友A:
飞起来呢,有问题吗

网友B:
什么都别动,把尾杆调短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呢,有问题吗

飞起来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别动,把尾杆调短点试试

调了1早上了,还是会,回不到中立点,会一直走到底

网友C:
感觉不是人家K8的问题。怕是你调试有问题吧

网友D:
每次插电都这样的话,就是要换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人家K8的问题。怕是你调试有问题吧

单飞没用过啊,改试的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插电都这样的话,就是要换8

反正飞一个电调控微调不走了,换个电还是往那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一个建议,以前我用Sbar时,怎么调怎么尾巴就是晃,自从返厂更换后,锁的像条棍,在论坛询问都说是调 ...

是啊,我也担心是k8的问题,有副翼的2个机都锁的跟棍子一样

网友F:
锁尾模式不回中,V8联机软件关于尾巴菜单选中间那项,用非锁尾模式调好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锁尾模式不回中,V8联机软件关于尾巴菜单选中间那项,用非锁尾模式调好改回来

不懂啊,在哪调

网友G:
我和你用的设备一样,168双灯版黑K8,800多个起落的老DS520,锁尾一点问题都没有。
进入电脑调整界面的“尾部”菜单,先看一下舵机类型选择是否正确,要选9254、9257……那栏,然后把尾桨折成V字朝上,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达到两个桨尖平行或者前桨尖比后桨尖偏左一点点(不超过4mm),然后打满左方向舵,调下面“逆时针”滑块,尾推套右移动到尾中联不撞墙为刚好,打满右舵,调“顺时针”滑块,尾推套向左移动到尾波箱不撞墙为搞好(我的两个数值都是82左右)。尾巴调整也就这些了。退出电脑调整界面重新接电自检(在十字盘上下跳动一次之前绝对不能动飞机,电池插头比较紧的情况更要注意飞机不能动),完成自检后,只要不动飞机不打舵,尾推滑套不会自己动,如果中立点自己跑,锁尾舵机没有问题,就是K8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用的设备一样,168双灯版黑K8,800多个起落的老DS520,锁尾一点问题都没有。
进入电脑调整界面的“ ...

讲的有道理,我的K8要是有问题还要请教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用的设备一样,168双灯版黑K8,800多个起落的老DS520,锁尾一点问题都没有。
进入电脑调整界面的“ ...

下午把数据都清空了,重新调了一遍,不过除了调机子外,设置都默认飞2个电暂时又没飘了,就是太灵活了,刚过8面,能翻跟头,还不敢倒飞,要怎么设置参数好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把数据都清空了,重新调了一遍,不过除了调机子外,设置都默认飞2个电暂时又没飘了,就是太灵活了, ...

感觉太灵活的话,把“主旋转翼”中的“风格”提高一些(40到120,越小越灵活,越大越迟钝,可以试试80),然后修改“专家参数”(按右上角的博士帽),里面的指数增加一些,默认是15%,增加到20%或30%试试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