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升级了最新的遥控器固件和IMU固件,出现问题

楼主(2014-01-11):
今天早上升级了云台IMU固件到1.8,遥控固件升级到了1.0.1.11,早上去飞了一次。云台俯仰控制是比以前要顺滑多了。但是出现了新问题,遇到两次遥控器失效。一次是高飞到200米左右,除了升降可以控制,转向前进等其他动作都无法操作,直到下降到50米左右还是不行。用了S1失控返航几秒钟以后,然后再重新拨回到正常控制,这样遥控器才能全面正常工作。第二次是飞到60米左右高度,所有遥控型号,包括升降都失灵,直到关闭遥控器,再重新开,这才拿回飞机控制权。

不知道是不是新固件的BUG。升级之前在同一地点飞过几个起落,都没有发生过遥控器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在我们的固件发布前测试中未遇到您类似的事件。

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飞行器?

从您的描述中可能是开启了限远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在我们的固件发布前测试中未遇到您类似的事件。

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飞行器?

我用的是精灵2代,不是VISION。目前飞行器也是用在PHANTOM模式。需要我重新设置什么吗?

网友A:
楼主 您好,如果是phantom模式下的话,高级功能暂没有开放,您出现的情况确属失控!

请问您还是否记得,出现异常以后监视器的IOSD叠加信息左小角模式状态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精灵2 也升级了 上午飞了3个电 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好,如果是phantom模式下的话,高级功能暂没有开放,您出现的情况确属失控!

请问您还是否记得, ...

非常感谢支持。下午又试了一下,飞到300米高度左右,又出现了这个情况。看来确实是PHANTOM模式的限制,不是控的问题。大疆的说明书里有没有各种模式的详细说明,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在我们的固件发布前测试中未遇到您类似的事件。

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飞行器?

请问PHANTOM模式下是否开有限远功能么?那么限远的限制是高度多少,距离多少呢?
如果我切换到ATT或者GPS模式,是否限远就自动被关闭?飞机可以飞行直到与遥控器失去联系,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PHANTOM模式下是否开有限远功能么?那么限远的限制是高度多少,距离多少呢?
如果我切换到ATT或者GP ...

HI  您好,phantom模式还没有限远功能,您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详细的故障反馈,您加一下我们的技术支持qq:2355887014.
我们一定会持续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您好,phantom模式还没有限远功能,您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详细的故障反馈,您加一下我们的技术支持qq: ...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您好,phantom模式还没有限远功能,您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详细的故障反馈,您加一下我们的技术支持qq: ...

把我的问题总结一下。
我的配置是精灵2 + H3-2D云台 + 狗3 + MINIOSD +创新600MW 5.8G图传,飞机设置在PHANTOM模式

1.遇到控没反应的时候只是飞高的时候。在平飞高度60米左右,距离飞到600米都没遇到过问题。

2.第一次是飞到230米左右,就不能转向前进和后退,只能上升和下降(这个也可能不对,转不向的时候,我往下拉,下降速度大概1.5m/s,貌似是失控返航在起作用)。就能拿回控制权。整个过程图传OSD一直有效,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但图像好像只是在高处某个时候的图像,一直不变化。直到高度大概60米左右,我重新开关控,能拿回控制权,图像也随之发生改变。

3.第二次是飞到300米高左右,整控都没反应了,只能看着OSD数据高度以1.5m/s下降,此时我的S1拨到失控返航状态。到60米左右,S1拨回正常位置,能取得控制权,图像也随之更新成最新的画面。

不知道PHANTOM模式是否有限高程序,不允许飞高。明天上午我再去试试。注意看下OSD左下角的状态标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我的问题总结一下。
我的配置是精灵2 + H3-2D云台 + 狗3 + MINIOSD +创新600MW 5.8G图传,飞机设置在P ...

朋友问一下你的配置能飞多久? 我除了图传和你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感觉10分钟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问一下你的配置能飞多久? 我除了图传和你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感觉10分钟就不行了。。。

满电飞8分半还有60%左右。一块电我一般飞至少两个起落,加起来能飞16-18分钟吧,也看天气,是不是风大。飞到电只有15%以后,飞机就自动会下降了。落地以后,都起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电飞8分半还有60%左右。一块电我一般飞至少两个起落,加起来能飞16-18分钟吧,也看天气,是不是风大。 ...

一会我下楼再试试 好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麻烦重新加一下我的QQ。235588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麻烦重新加一下我的QQ。2355887014

已经加了,我的Q是11425938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我的问题总结一下。
我的配置是精灵2 + H3-2D云台 + 狗3 + MINIOSD +创新600MW 5.8G图传,飞机设置在P ...

我大概分析了下我这个情况,应该是飞机失控。原因应该是当我飞到200多米高度的时候,其实我没把飞机飞开太远,10米以内。使得那飞机就在我头顶,基本没有水平距离。而我的控天线是垂直于地面,飞机的接收天线在支架上,也是垂直于地面,导致天线夹角过小,进入死角,导致失控。在60米高度飞600多米远没遇到失控这问题,就是因为这两条天线夹角很大,在信号范围。以后遇到这种失控,是不是调整一下控的天线角度就能拿回控制权。

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请大疆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