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到底是设置电压保护好还是安装BB报警提示好?

楼主(2014-01-11):
请教大家,NAZA M LITE设置低电压监视和安装BB(设置3.6V)报警那个更好?

网友A:
最好两个都用上

楼主:
请教,怎样设定电压监视?设定多少?BB我是设定在3.6V

网友:
我用的bb响

网友B:
神马电压监控,bb 也不安全,实测飞行时间最靠谱,在控上挂个计时器吧

网友:
监视电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电压监控,bb 也不安全,实测飞行时间最靠谱,在控上挂个计时器吧

请教什么是计时器?

楼主:
高科技,还是日货。没见过这个

网友C:
很多控有计时功能的,很好用。也很简单
我的感觉,最好是用OSD监测工作电压,最保险

网友:
沙发正解,两个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控有计时功能的,很好用。也很简单
我的感觉,最好是用OSD监测工作电压,最保险

前辈俺上面没那个,Lite能上OS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俺上面没那个,Lite能上OSD吗

lite不支持大疆的OSD,可以上其它的独立OSD

网友:
我也觉得OSD和BB响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e不支持大疆的OSD,可以上其它的独立OSD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e不支持大疆的OSD,可以上其它的独立OSD

老高说得对,可以上单独显示电压的那种,我试过比较实用。

网友D:
飞控的低压保护可以参考这个
BB响就设置3.6V或者3.7V
我的BB响是设置3.7V、报警了还能飞好几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的低压保护可以参考这个
BB响就设置3.6V或者3.7V
我的BB响是设置3.7V、报警了还能飞好几分钟的

谢谢受教!

网友E:
上BB响吧,成本低又实用。低压保护虽然会自动下降,但是总有炸鸡风险。
可以同时用,把BB响设成低压保护的第一级,听到报警就可以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BB响吧,成本低又实用。低压保护虽然会自动下降,但是总有炸鸡风险。
可以同时用,把BB响设成低压保护的 ...

感谢指教!

网友A:
低压保护关掉安全

网友:
BB设定在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保护关掉安全

您好!能详细讲解下为什么关掉安全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设定电压监视?设定多少?BB我是设定在3.6V

具体我也没设置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详细讲解下为什么关掉安全吗请指教?

电池突然有问题,电压下降,你是保电池还是保飞机

网友F:
关掉安全点,用BB响或OS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BB响吧,成本低又实用。低压保护虽然会自动下降,但是总有炸鸡风险。
可以同时用,把BB响设成低压保护的 ...

您好,我的机器每次飞,电量监视LED报警了,但BB响没有报警,这样我是返航还是等BB报警再返航?请您指教。

楼主:
您好,我的机器每次飞,电量监视LED报警了,但BB响没有报警,这样我是返航还是等BB报警再返航?请您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机器每次飞,电量监视LED报警了,但BB响没有报警,这样我是返航还是等BB报警再返航?请您指教 ...

按照你设的电量LED返航,不然电池还没用完,大疆的二级电量保护自动降落功能启动了,就麻烦了。
你如果要同时用,那就把一级保护设的低一点儿,BB响设的高一点儿,酱紫听到BB响开始返航,也不用着急,回到跟前再慢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设的电量LED返航,不然电池还没用完,大疆的二级电量保护自动降落功能启动了,就麻烦了。
你如果 ...

一级保护最低可以设置多少?我是3S5200毫安电池并联两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保护最低可以设置多少?我是3S5200毫安电池并联两块。

一般设3.7,我自己设的是3.6,降落后能回压到3.7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掉安全点,用BB响或OSD好

把电压监视关掉,只保留bb报警,听到bb报警就返航吗?

网友:
都上,又没多沉

网友:
我是关闭了电压保护,我宁可电池亏电也不愿意飞机炸机啊

网友: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都不沉,加起来就沉了

网友:
两个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