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变频器带三相380V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有坛友说220V不能带380V电机~答案是否定的,高级的变频器可以变输出电压~更高级的变频器可以变输入电压~再高级的交直流混合输出输入,再高级点当然是能带永磁伺服电机的~当然这次只给坛友实验了220V变频器带380V电机 实验电机0.75kw三相380V电机一只~变频器品牌就不说了~怕说做广告,好了不多说了直接上视频~电机轴承有点问题~没上油~凑活着看吧~
下一次会出变频器带永磁伺服电机的视频~

网友A:
沙发 不错 还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不错 还有视频

我是倒腾专家~这几天有点忙~今天下雨就没出去找事

网友B: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很早就有了,十几年前我就用过了,前几天刚换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很早就有了,十几年前我就用过了,前几天刚换了一台

坛里有人说不能带380V电压我只是论证下而已,还有这是可以变电压的~给论坛的扫盲用

网友C:
能带起来。但是相当没力!

网友D:
关键是50HZ时候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老师教我们说输出电压一般不会高于输入电压,也许是错了?

网友E:
三相380V电机改一下接法不就是三相220V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380V电机改一下接法不就是三相220V了么。?

这个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带起来。但是相当没力!

没调好的缘故~我只是给做个试验~低转速大扭力还需要调~数控车床不都是带变频器的~难道也是没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50HZ时候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老师教我们说输出电压一般不会高于输入电压,也许是错了?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用电表量出来U VW任意2相量出来的电压在210V+-10%

网友F:
直流波形不是直的吗,直流是不是变方波变频啊?还是脉冲直流?直流电机是怎样用变频器调速啊?看来我的知识不够了

网友G:
220V输入情况下带380V电机空载能转问题不大,负载的情况就难说了,可能过流报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流波形不是直的吗,直流是不是变方波变频啊?还是脉冲直流?直流电机是怎样用变频器调速啊?看来我的知识 ...

直流电机一般PWM调速,变频器是用于交流电机的哦。模型用到的直流无刷电机的话又分有无霍尔传感器了,有的话PWM可以调速,不带的话应该也是变频的方式改变速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用电表量出来U VW任意2相量出来的电压在210V+-10%

看来我们老师说的不错,建议楼主如果不是660/400V的电机的话,还是把380V的电机改三角运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们老师说的不错,建议楼主如果不是660/400V的电机的话,还是把380V的电机改三角运行吧!

为防止频率变动对变频器造成的失速保护,变频器输出电压是跟随频率变化的,变频器正常负载情况下输出肯定小于输入,小多少就看频率的设定了。不带载情况下(输出端子不接)若频率设置接近电源频率则输出会高于输入,这是因为滤波电容将整流后的市电积蓄到了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防止频率变动对变频器造成的失速保护,变频器输出电压是跟随频率变化的,变频器正常负载情况下输出肯定 ...

貌似记得,当时老师讲课时候说是电压随频率降低而降低是和什么电磁功率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貌似记得,当时老师讲课时候说是电压随频率降低而降低是和什么电磁功率有关……

频率降低时电机转速势必降低,可以理解为电机阻抗减小,若此时电压还在高位,则将导致电机线圈电流过大造成变频器过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机一般PWM调速,变频器是用于交流电机的哦。模型用到的直流无刷电机的话又分有无霍尔传感器了,有 ...

PWM调速,频率不变,改变占空比调速

网友:
变频器估计用SVPWM

网友:
打错了,是SPWM

网友I:
还真想见识一下能发电的变频器,最好给个变频的参数,这视频加口水什么也证明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频率降低时电机转速势必降低,可以理解为电机阻抗减小,若此时电压还在高位,则将导致电机线圈电流过大造 ...

据说,电压不降的话,电机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V输入情况下带380V电机空载能转问题不大,负载的情况就难说了,可能过流报警了。

我有个5.5kw的伺服主轴~我用进口变频器7.5kw能带~但是我用国产的7.5kw都带不动直接报警~后来换的11kw在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真想见识一下能发电的变频器,最好给个变频的参数,这视频加口水什么也证明不了。

答案是~靠变频器支持~比如安川的支持PM电机~也就是永磁电机~我有个变频器参数可以明确选择电机品种~普通异步电机 变频异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3个选项~~我试了不下于20个变频器~都是恒流报警,所以想用伺服电机做主轴的~劝还是别想了~只能用驱动~变频器代价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电压不降的话,电机会冒烟

你就不能说点好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V输入情况下带380V电机空载能转问题不大,负载的情况就难说了,可能过流报警了。

这个看你的变频器好不好了~还有要是你做的很极端那也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就不能说点好话

哈哈。。。高级技师培训的时候,专家教的。

网友J:
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如果外面没有端子。需拆开电机把星点解开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高级技师培训的时候,专家教的。

不可能冒烟~加了变频器最多是报警~不可能冒烟~除非本来200V电机~电压调成380V那样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如果外面没有端子。需拆开电机把星点解开重接

不用了~现在完全可以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底转速力矩也很大~变频器需要调的~不是说不行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带起来。但是相当没力!

我已经设置好了~5HZ~一个手抓不住电机~好点的变频器~可以调低频率的转矩百分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好了~5HZ~一个手抓不住电机~好点的变频器~可以调低频率的转矩百分比

你牛。
啥牌子的变频器啊?
我的不改三角接法的话带不了多大负载就憋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牛。
啥牌子的变频器啊?
我的不改三角接法的话带不了多大负载就憋停了。

松下VF-7F~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你的变频器好不好了~还有要是你做的很极端那也没办法

现在有些带升压的变频器吧 这类东西看国产的价格都不高 估计过载能力都不好
普通的变频器保护功能越完善 用220去带380越是容易保护(带载)

http://dashanhom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

网友:
引用 网友H:
PWM调速,频率不变,改变占空比调速

普通直流电机PWM调速实际是改变了电机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有些带升压的变频器吧 这类东西看国产的价格都不高 估计过载能力都不好
普通的变频器保护功能越完 ...

不好意思~我都是买的进口的~问题所在你也说了,进口变频器我已经实验了~

网友K:
我有个成都产的18kw变频调速器好的。是单位上不用卸下来的。有要的话请联系 13468014689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成都产的18kw变频调速器好的。是单位上不用卸下来的。有要的话请联系 13468014689

变频器还是调速器- -调速器没兴趣

网友:
变频器。是水泵房用的自动恒压供水用的大功率的

网友K:
你可以加我qq号。 5617757.我有它的标牌参数给你。 18kw的

网友L:
需要改电机的接法

网友M:
楼主的视频不知道说明了什么?是指的220输入的变频器可以输出380V的三相电?还是只是能带动380的电机空载转起来?我有个380-440输入的变频器,我改成了220输入的了,不过是用的倍压输入,这样输出是可以到380V的,我设定成了最大输出电压400V

网友N:
哥们有点故弄玄虚了,其实就是把基频设成25HZ,就可以了,25HZ以下功率扭矩可以达到额定值,25HZ以上功率扭矩递减.
前面有一个朋友的做法是可以在家里使用380v变频器驱动380v电机的,但功率最好不要超过1KW.就是380-440v变频器内部改220v倍压整流,关闭缺相保护.

网友O:
手里有2个三菱的三相变频器,谁要联系我,78636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