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地面站的疑问!

楼主(2014-01-11):
今天装好八轴和a2  配套900M的电台。经销商说完全配套没有问题,回来就装机,连接,发现连不上地面站。没办法,打电话,说要升级,马上去下载升级,再次连接,发现还是连接不上。dji的a2不是说已经完美配合地面站了吗?怎么还是连接不上?而且机载端的tx rx的指示灯始终不亮,电源灯倒是很稳定。联系dji客服,木有人搭理。。。求用过的解释一下,之前用wookong什么状况也没出现,a2怎么就不能连接呢???

网友A:
很简单,收发离的太近了,信号太强AGC控制不下来也就会连不上,拉开10-20米你再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收发离的太近了,信号太强AGC控制不下来也就会连不上,拉开10-20米你再试试,呵呵

询问了   900M现在连接不上   2.4的可以  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询问了   900M现在连接不上   2.4的可以  郁闷。。。

驱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带蓝牙版本的?

不带,是老的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是老的地面站

就是900版本的?

网友C:
2.4g。蓝牙地面站的前身就是了,只能用p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g。蓝牙地面站的前身就是了,只能用pc

是传输距离最远的哪一款的是吧,那就是900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传输距离最远的哪一款的是吧,那就是900的了

不是,2.4g,900归9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2.4g,900归900,

能发个截图不?2.4g的就两个版本,一个带蓝牙,一个不带蓝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发个截图不?2.4g的就两个版本,一个带蓝牙,一个不带蓝牙!!

就这种咯,以前的2.4g电台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这种咯,以前的2.4g电台就是了。

那就是蓝牙的了!!!lk24全部都是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种咯,以前的2.4g电台就是了。

双主控,一个控制飞机,一个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蓝牙的了!!!lk24全部都是2.4

蓝牙技术距离没那么远的,。这个没有btu。

网友:
你好, A2 目前是不支持 900 电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