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螺丝刀电机数据?

楼主(2014-01-11):
看图,电机怎样接线?是否电调或控制器?

网友:
同求电动螺丝刀电机数据?

楼主:
图4,怎样才能一次发多图片?

网友A:
比较出名的是日本的好握速~估计么有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出名的是日本的好握速~估计么有100w

铭牌是这样,做动力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出名的是日本的好握速~估计么有100w

还是这个好?

网友A:
电机都小了~这2个电机都不适合长期使用~比如主轴~估计一吃到就降速~扭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都小了~这2个电机都不适合长期使用~比如主轴~估计一吃到就降速~扭力太小

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这样的!

要是拿来雕刻PC板还行

楼主:
有人知道电机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