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灵2代电池外场充电方案,多谢!

楼主(2014-01-11):
询问各位前辈是否有好的可以在外场给精灵2电池充电的方案。精灵2代电池太贵,买两个也只能飞50分钟。我看玩直机的,好像有外场充电的套装箱,不断给电池充电。

网友A:
大型电直用的充电站一般是用大容量高电压的电池或者发电机充当电源然后连接一个充电器来给电池充电的。不过从各种方面上看来用在精灵上是有点太浪费了。。。价格估计你也承受不起。。这种电站一套完整的估计也要个7,8K...
汽车电瓶加个充电器给小精灵充电不是足够了么。支持5c充电的3S电池用11A灌进去也就15分钟就满了。完全够用啊

网友:
你的充電設備會比精靈更重!失去了原有的便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电直用的充电站一般是用大容量高电压的电池或者发电机充当电源然后连接一个充电器来给电池充电的。不过 ...

多谢指点,我也这么想。汽车电瓶通过B6再给精灵电池充电。可是我的B6不知道如何调12.6V输出

网友A:
一般充电器是没提供固定电压输出的功能的,B6的话好像这帖子里有说怎么用,实际也是普通充电,只是改了一根电源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E9%2B%B5%E7%B3%D8
要说能调节成固定电压输出的充电器,MAXPRO的X6 PLUS 可以定压输出

网友:
充什么电哦,挂两颗电池飞,你看看这个改装怎么样:
如果想不出办法,哥用类似的办法给你改装方案设计,为你定制,怎么样?
优酷视频:

请看淘宝地址:
http://shop58288334.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器是没提供固定电压输出的功能的,B6的话好像这帖子里有说怎么用,实际也是普通充电,只是改了一根 ...

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