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五线舵机怎么改行程

楼主(2014-01-11):
手上有一个五线舵机 ,舵机的转角只有 50度左右; 舵机拆开里面是一个 5k欧的电位器; 五根线中两根是电机的电源线,其他三根直接和电位器相连 ;
电位器已经拆开用wd40喷过,因为用的少,应该也不是磨损的问题,唯一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一点;

新手不懂;要扩大它的行程有什么办法

网友:
削一点限位看看

网友A:
请教一下,5线舵机一般是哪个领域用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我也没见过,哈哈

网友:
行程估计改不来    加个舵机板子就可以用了

楼主:
拆开电位器看过,限位的角度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5线舵机一般是哪个领域用的啊

用于一体式的电控;主电路板把舵机的电控功能都实现了,所以电机和电位器都连在电控上面;

楼主:
在电位器的三根线之间并联电阻可能形,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造成问题;不知道谁有改过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电位器看过,限位的角度很大的

那就看着情况削咯

网友B:
火鸟400就是这类舵机,里面只有电位器和电机,其余部分都在接收板上.转动最大角度与输出轴上的限位杆无关,转动最大角度由接收板上电路决定.你另找一块常用品牌小舵机电路板装进去就可以有左右至少各60度最大转角.

右边是改造前的,左边是改造后的.

右边是改造前的,左边是改造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一体式的电控;主电路板把舵机的电控功能都实现了,所以电机和电位器都连在电控上面;

哈哈!学习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鸟400就是这类舵机,里面只有电位器和电机,其余部分都在接收板上.转动最大角度与输出轴上的限位杆无关,转 ...

可是这么一改造,舵机就用不回去了;

感觉要么换电位器,现在是5k欧的,那要调大行程,只能换小于5k欧,可是不知道电位器哪里可以买,淘宝上不好找;拆其他舵机上电位器不知道尺寸通用不,不知道买那种舵机来拆。

要么只能去改电调板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我有一种五线舵机,有一块专用电路板的,你做一块就可以用.

网友:
五线舵机附专用电路板.

网友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