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固件后无法使用GPS

楼主(2014-01-11):
NAZA今天升级4.00固件后进入GPS调参页面显示“请插入GPS”,主控和GPS都是一代的,用的是LED模块,请问新固件是不是要使用PMU模块才可以使用GPS?

网友:
不知道o(︶︿︶)o 唉!

网友A:
我的naza-m v1 gps也是一代 使用4.02固件沒問題!
沒裝 pmu  建議要不直接升級4.02固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m v1 gps也是一代 使用4.02固件沒問題!
沒裝 pmu  建議要不直接升級4.02固件試試~{:1_45 ...

待会试试

网友B:
v1不用pmu也可升级4.02,只是操作手感比较迟钝,适合新手使用。不过总是莫名的往某一方向狂奔。于是刷回2.02,除了刚起飞倾斜,一会就好了。还是比较稳定的。v1不建议升级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m v1 gps也是一代 使用4.02固件沒問題!
沒裝 pmu  建議要不直接升級4.02固件試試~{:1_45 ...

更新到4.02后还是提示“请插入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不用pmu也可升级4.02,只是操作手感比较迟钝,适合新手使用。不过总是莫名的往某一方向狂奔。于是刷回2.0 ...

那我现在是应该降回去吗?

网友C:
请插入GPS 可能是线路接触问题。从新接下GPS 主控断电。再接GPS  如果还这样就可能是主控 或者GPS 故障。可以送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插入GPS 可能是线路接触问题。从新接下GPS 主控断电。再接GPS  如果还这样就可能是主控 或者GPS 故障。可 ...

拔插过很多次了,应该不是接触问题,就升级了一下主控硬件就挂了不可能吧。

楼主:
最近收了一个PMU,正在考虑要不要换上去试试。

网友C:
可以先试试。如果不行那就送去维修吧!~我的也是V1 升4.02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试试。如果不行那就送去维修吧!~我的也是V1 升4.02了!~没有任何问题。

有大疆那边的返修的地址吗?我现在就装上去试试。

网友:
论坛有 先问问他们技术部。

网友:
会不会是GPS被磁化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确认一下硬件连接,再重新升级一次固件。

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请联系我们技术支持qq:2355887014。

楼主:
换上PMUGPS还是用不了,不知道是主控还是GPS问题,联系大疆华南代理跟我说哪里买的寄回哪里去,以前淘宝买家联系不上了,大家说我该怎么办?

网友:
V2组装时出现过同样问题...当时断了电拔下来清理了一下接口,重新组装上电就好了...GPS接头没有卡扣...拔插次数多了很容易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