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GPS 连接问题

楼主(2014-01-11):
我的GPS模块常常出现问题
所以检查模块连接线跟电路版的线路图不一样 (接头右二无线)
请教大家,我的GPS模块连接线这样是正确吗?

网友:
多旋翼上要比固定翼多装多少东西哦

网友:
偶有兩个6h 的gps,, 一个四線一个五線的,, 都能用....

网友:
错了.看这图吧

网友:
偶的四線GPS 接位針腳跟楼上图的 GPS port1一样,, 由左数起第二个為空位... 那LZ的GPS接線应錯位了.....

楼主:
kenken大的图更清楚了!
我的接线端口右二本应该是RX的却是空线,應該是变成右二了!
看来确定是有问题,感恩各位前辈~

网友:
请LZ也找一張GPS端的線序图对比一下才改線比较稳当...

网友A:
APM这端有错,
同时,打开GPS,看看里面的线,到底是怎么接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这端有错,
同时,打开GPS,看看里面的线,到底是怎么接的,

泡泡大师的视频,我从中学到很多,老师指导不敢不从!
GPS为NEO6M,棕色线为TX;绿色线为RX

参考原厂说明,应该如下图接法
而我的棕线有连接到APM RX端口,但绿线TX却没有到APM RX端口
也难怪APM仍然会蓝灯常亮(3D FIX),但还是会出现BAD GPD POS常常无法解锁起飞

网友:
感谢LZ将此问题深入分析,最近买的2个6H GPS,飞控端接线都跟LZ描述的一样,难道雷家目前出的GPS接线端子都有错误?个人最终确认应该按13楼方式接线,幸亏正在装机中,已经自行修改端子顺序。
APM主板上5针GPS插座应该这样接线:
1、5V;
2、TX,接GPS的RX;
3、RX,接GPS的TX;
4、空;
5、GND。
厂家技术员如看到这个问题可否释疑一下?

网友:
雷家的那一批板子貌似都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我用雷廠的接線試飛時,開到gps模式會慢速自轉然後就會亂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求教

网友(2014-04-16):
1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