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680机架安装问题

楼主(2014-01-11):
最近入手一套飞越680 正在装 是碳纤板带两个抱箍的电机座 需要先装上电机才能装上六根支管 这样的话 不好用水平仪来测量电机座面水平 这样的话 只能完全靠肉眼看吗 大概差不多就行吗?
另外,有没有现成的6个电机和电调正反转的接线图,我的是恒力4225 390电机和好盈30A电调(M1电机什么颜色对电调什么颜色 M2。。。等等),不想等装好再一个一个的试,试好才焊接,这样会影响安装美观。第一次入手多轴 完全没有经验,请模友赐教。谢谢

网友:
差不多就可以?

楼主:
我就是在问 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你需求。水平方面 想要做的很稳那必须花点时间。基本做到全水平是很难 时间要很长。所以可以先弄到自己满意 然后调试。进行校准。水平就好了!~关于电机转动方向。那些线不是一样的 你可以先用电调一个一个测试转向然后贴好数字。线路标记好。 然后装上焊接 这些不能偷懒的。每个电机都不一样接线 可以购买夹头的线 进行试验。

网友:
4楼正解!
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图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水平方面 想要做的很稳那必须花点时间。基本做到全水平是很难 时间要很长。所以可以先弄到自己满 ...

OK  看来不能偷懒了

网友:
680挂gji的狗云台飞行稳吗?

网友:
可以用水平尺的玻璃珠做水平也可以 ,
至于你说的电机转向为什么不安装完后再调整转动方向呢,你想的太繁琐了

网友:
自己慢慢琢磨了,其实680机架很好安装的,

网友B:
做平衡是必须的,试桨不在一个平面运动是个什么状况?好像有人用夹板在电机轴上做平衡,很是值得推荐,即方便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平衡是必须的,试桨不在一个平面运动是个什么状况?好像有人用夹板在电机轴上做平衡,很是值得推荐, ...

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LZ是新手对吧,装机的时候先不要偷懒,慢慢做一步一步来不能急,可以先装好机臂后,螺丝不要拧紧,做好水平后再拧劲螺丝。然后香蕉头问题,必须是先一个一个连接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标注好,没有偷懒的方法。注意机器装好后,第一次调试成功后一定要将所有螺丝都打上螺丝胶,不然后面会出问题的。

网友:
是先的把电机固定,先放一颗水平珠在中心位置,另一颗贴着电机放,就能看水平了呀,装好了再装对面,中间那颗水平珠转3次就可以装完机器,我是这样整的,应该比用眼看准吧。

网友:
Naza-M V2 飞越680 微单云台挂狗3 试飞-六轴新人第7次飞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92442

网友:
不装gps,把机架倒扣过来,把水平珠放电调板上调。前提是电池板是和飞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