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固定翼区的老鸟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11):
我一直是玩电直的,最近喜欢上了KT板机机,想请教一下固定翼区的老鸟们! 电机和电调的选择问题,电机我看见 有 980KV 和 1000KV  1400KV的,请问这个选择注意事项!电调一般就是30A大小,就想了解牌子的选择!感谢固定翼区的好人!

网友A:
首先想知道你要做什么款的KT机,前拉的机子用1000KV左右的就好,如果是后推或者是腰推的就要2200左右的电机,还有翼展多少?这些都没有不懂得回答呀。

网友:
楼上正解。先确定你要飞什么机型吧,前拉、背推、腰推、尾推。不同的方式对电机的KV有不同要求,不同的KV电机,对电调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一同学习,看高手们的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知道你要做什么款的KT机,前拉的机子用1000KV左右的就好,如果是后推或者是腰推的就要2200左右的电机 ...

确实不懂,,,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那款机型,比如是前拉,还是后推的飞机,照你说30A的电调牌子的话最好是“好盈”的,可配2212-2217系列1000-1400KV的电机

                 老丁

网友:
前拉kv越小桨越大越好。腰推的话要看你飞机的腰有多粗,10**桨用900到1000kv,80**桨用1450kv。
后推的桨越小,kv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