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飞机

楼主(2014-01-11):
电机是3300KV  12A电调  3个4g舵机 不知道能飞不,求大师评论!翼展60CM

网友:
这飞机不看好!粗糙啊!

网友:
电机是3300KV  12A电调  3个4g舵机
这配置不带减速组的话不知道楼主想把这飞机往哪整。。。。。。
12A的电调也太小了,至少要30A以上才行。
再看这飞机的安装和配重,应该不轻。
楼主还是多看看老贴子吧。

网友:
不错  值得鼓励  再接再厉

网友A:
我不想打击楼主,做架飞机不容易。但是估计这架飞机飞不起来。电机KV值过高,像你这架飞机,上7吋桨,电机用1800KV的就行了。电调A数小了,向上面模友说的,应该20-30A合适。舵机也小,应该用9g的。再有,副翼面积偏大,即便这架飞机做得再好,新手也搞不定。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粗糙了点

网友:
感觉  桨 略小 略小

网友:
这kv   楼主要完高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打击楼主,做架飞机不容易。但是估计这架飞机飞不起来。电机KV值过高,像你这架飞机,上7吋桨,电机 ...

前辈你有点打击新手了,我前几天做了架中型塞斯纳;翼长75cm,空机50克重,设置跟楼主一样(3克舵机两个5克舵机一个,),飞的可快可慢。   我给楼主一点建议,首先把电机换成1800KV左右,再把起落架直接去掉,尾翼做长点,舵面的拉杆什么的,做好点, 重量控制在180左右,就很好飞了,加油

网友:
还是潜水学习吧,做工可以慢慢改进,副翼装的位置不对

网友:
可以飞... 只不过留空没几秒 要全油门 电调一会就拜拜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是做微风或者飘飘,实在不行,M60都行,但是这点击KV有点高,别带起落架了,手抛起飞吧!不怕炸机,KT板,可以再做嘛

网友:
这手工!还是顶一下吧!多少重呀!

网友:
副翼也有点太大了吧…会不会舵效太好,而且飞机个头也不大,这样会不会太灵敏了=.=

网友:
60翼展的机就没必要装起落架,这个副翼做的像襟翼,如果真的是纯新手先飞成品机,直接做飞机是自己打击自己

网友(2014-02-27):
失败是成功之母。
好好学习,总结,
定会进步。
楼主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有点打击新手了,我前几天做了架中型塞斯纳;翼长75cm,空机50克重,设置跟楼主一样(3克舵机两个5克舵 ...

说实话,我也是新手,超级新手,做的飞机现在都不敢飞,
放在10年以前,他这么做可以说有水平,diy
到现在网络流通这么快捷,做成这样难道还需要用新手来解释
非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你感觉我说的过分或者说看我做的什么样
我可以发个图片!!我一直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也是新手,超级新手,做的飞机现在都不敢飞,
放在10年以前,他这么做可以说有水平,diy
到 ...

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