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崩溃,500屁股抖

楼主(2014-01-11):
上次求救后受大神们指点,对亚拓500做了全面检查和维护,更换主旋翼,伞齿,尾齿等,现整机顺滑无比,光滑地上起飞几乎无抖动。
使用T8FG,K8,感度从0调到100都不同程度尾巴抖,机身晃,严重怀疑是我不会用T8FG,感度里陀螺仪类型NORM,GY试了,GY里NORM,AVCS都试了,马上要崩溃了,还请大神们再帮忙分析分析,这次上视频了。感度AVCS,10。

网友A:
尾桨夹轴承,检查一下,我试过几次这个情况,一换新就正常了!

网友:
嗯,楼上真专业

网友:
排振先啊。

网友:
看这个抖的我蛋蛋疼。。

楼主:
震动非常小,车库地面是滑的,起飞也几乎没什么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轴承,检查一下,我试过几次这个情况,一换新就正常了!

请问尾桨夹轴承怎么拆出来?我搞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换换尾舵试下

尾舵机应该不是问题,525和9650都试了,一个情况。

网友:
同抖未解决

网友C:
  尾桨机构不平衡! 机械问题、不在电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机构不平衡! 机械问题、不在电设上~~

还请阳台侠详细指点,送您半个某越500桨托

网友:
这个抖得也太过分了。
按中山将军的建议试一把吧。
看头像,楼主戴安全帽飞呀,不错的。咱这安全帽多得是,等上了大鸡,就贪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别太相信S9650,我手上就有个,锁的感觉没215好,只是感觉哈

还买了个BLS251,由于要改侧板也就没去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尾桨夹轴承怎么拆出来?我搞半天了。

拆那个轴承 模型店油卖专门 拆轴承的工具   亚拓的七八十 元 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那个轴承 模型店油卖专门 拆轴承的工具   亚拓的七八十 元 一个吧

已经拆掉了,硬钢丝做了个钩把轴承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轴承,检查一下,我试过几次这个情况,一换新就正常了!

大哥我今天把尾桨夹轴承全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E:
很明显感度过高,首先请检查一下在T8FG里面调感度的时候,K8软件里的感度是多少?值有没有变化。你居然能将感度上100,我有理由怀疑你压根就没调整到尾感度。

还有,注意红圈里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感度过高,首先请检查一下在T8FG里面调感度的时候,K8软件里的感度是多少?值有没有变化。你居然能将 ...

T8FG里感度30,K8里38,应该正常,我也严重怀疑是遥控里感度没调对,因为以前一直用JR,这次换了FUTABA非常不适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T8FG里感度30,K8里38,应该正常,我也严重怀疑是遥控里感度没调对,因为以前一直用JR,这次换了FUTABA非 ...

我是在问你调整控里感度值时,VB软件里面的尾感度值有没有实时的变动。按道理500级鸡鸡的感度VB软件里应该在6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问你调整控里感度值时,VB软件里面的尾感度值有没有实时的变动。按道理500级鸡鸡的感度VB软件里应 ...

有变动的。

网友:
大桨不平衡也会金鱼尾。

网友:
看下震动值?我用3gx的,震不震,是直接下掉旋翼头拿手上试的.

网友:
跟我之前的450一樣怎麼調感度都一樣!換了另一個K8就不搖屁股了僅供LZ參考

网友:
我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什么3GX、K8、V8全试了,一个鸟样。最后解决的办法很不科学,可事实就是不抖了,真有点颠覆三观了。供你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70750&extra=

网友:
楼主按天籁同学的办法实施虚尾呢

网友(2014-05-30):
会不会是飞的太低?有没有试过提高转速?

网友:
机械问题,我也遇到过。
尾桨夹拆了重装,重点检查尾止推轴承~

网友:
同样认为是机械问题。你都抛开舵机问题了。三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极大可能是震动。你在地面起飞的时候转速好低嘛。还没达到震点上。你悬停油门油不一样了。如果你开3D我敢肯定尾巴比你悬停时候还摆得厉害。如果你自己都完全认为跟震动没关系的时候。那就只有是感度了。你可能感度没搞好。把V8软件里面感度拉到最低40.然后开启遥控器调到NOMOR模式。加大数字已5个点位为一个点来测是。NOMOR模式的感度是控的数字越大,实际感度越低知道吧

网友:
尾舵盘内外空试试,尾巴顺滑度看看

网友:
20楼正解啊。VB可以调成不受控的感度控制的。

网友:
LZ你试下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