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普及版飞控GPS搜星慢!!!!!!!!!!!!

楼主(2014-01-11):
我的SX普及版飞控最近一直没玩,今天拿出来飞飞发现搜星很慢啊,估计15分钟才能搜到,固件是1.07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与天冷有关系呢?才零下6°左右

网友A:
有很多种情况,天气云层,地理位置,电磁干扰,等等~~
第二次上电搜星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种情况,天气云层,地理位置,电磁干扰,等等~~
第二次上电搜星速度如何?

第二次上电搜星速度也得1分钟,
以前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地理位置还是以前的地理位置,难道与天冷有关系吗?你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是不是周围有较为密集的建筑物

网友:
有时快有时慢,应该是正常的,注意检查下你的走线有没有绕成环形的,有的话一定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