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600mw)1000米地面距离测试 原装天线VS蘑菇天线 全程视频!!!

楼主(2014-01-11):
刚入TC832+RC832 600mw 5.8G图传一套,阴冷天气在河堤上做的测试。
一、简单说明一下测试环境和位置——
接收端放在车引擎盖上,人手持发射端沿着河堤走,与接收端处于同一水平面,发射和接收天线平行(指向天上)。中间约600米处一水文站有阻挡,路上还有几处较高的杂草丛也有点视线遮挡。

这是发射机位置,在前方1千米距离的桥上

二、下边是测试的视频——
蘑菇天线1千米定点,天线旋转5个方向测试

原装天线1千米定点,天线旋转5个方向,以及跑回到接收端全程测试

三、测试结果——
大家自己看吧:)

楼主:
加入论坛发的第一帖,自己顶起!

网友:
这个有用啊 支持

楼主:
说下自己的测试感受
1、蘑菇天线(发射3叶,接收4叶)与原装天线相比——同等距离上蘑菇天线信号并没有改善,甚至更差一点,但在方向性上有优势,原装天线必需保持跟接收端平行。
2、这款图传地面1000米问题不大(可能与测试环境有关)。蓝屏是监视器的信号阈值设置问题,在家中接电视机对比过情况会好很多,这款监视器是用在视频单反辅助套件上的,不太适合搞FPV。

楼主:
多谢顶贴的兄弟!
其他兄弟别只看不回啊,本人顶着恶劣天气来回跑2公里路,这么辛苦的帖子,看后麻烦回复一下~~

其实我是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这段时间把论坛5.8G图传的帖子看了遍,发现因测试条件和设备不同,图传距离差异巨大,有说100米都不行的,有说10公里没压力的!
对于新手来说完全混乱了,只能小马过河,自己买设备亲测一下!

网友:
顶老徐 以后多发帖

网友:
还以为你下雨没出去,这么有毅力……

网友A:
楼主再测测平板天线

网友:
很好的实验。好帖子必须顶起。自己也想测试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测测平板天线

看本地的模友飞过大疆四轴,接着控上的小平板2公里多没问题
其他跟踪功能的大平板都是1.2G图传,那个没可比性了,20、30公里没问题~

网友B:
看来还是买个平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买个平板吧

小平板要用手不停调整方向,有点小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顶贴的兄弟!
其他兄弟别只看不回啊,本人顶着恶劣天气来回跑2公里路,这么辛苦的帖子,看后麻烦回复 ...

回复你了,可否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你了,可否pm个链接?

本人新鸟,PM链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就需要这样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需要这样的评测!

最开始玩的那批人可能不愿意回答我们这些菜鸟问题了,只能靠我们自己来重新实践啦
我的也是冲浪者,还没组装好:)

楼主:
不行啊,心脏都要吐出来了,成绩还远不及格

网友:
这个可以 有

网友E:
5.8g  32点频 600mw三叶草天线   11b小平板接收飞1.26km  高度 80m图像依然清晰无雪花   因为遥控器失控保护没法飞更远

网友:
新款这个600mw的是不错的。反正我那个200mw的是在是垃圾

网友F:
顶一个。我和你一样的发射机。第一次飞,100米不到就信号不行。过了两天再飞,换一个频道,飞600米没问题。用的蘑菇天线。飞机某些角度的时候没信号,比原装天线没信号的概率小一些。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G:
我想猜,飞起来的距离会小于这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猜,飞起来的距离会小于这个距离。

我猜,飞起来的距离会大于这个距离:)

楼主:
这几天把冲浪者装好,调试飞行了两天,状态良好。等图传安装上去后再发空中的测试报告。
第一次飞固定翼,感觉比450直升机休闲多了

网友:
说两点:
1、安全带好刺眼,哈哈
2、显示屏没选对吧,用个雪花屏挺好的

网友H:
顶lz,介绍个轻松点的方法。把接收端固定好,让朋友帮忙看着保持电话联系(最好边看边录显示器的图像)。 把发射端固定在车顶,然后开车,直到彻底没信号了再回来。这样省得你跑了。

网友:
很好的实验。好帖子必须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飞起来的距离会大于这个距离:)

期待结果。
反正我目前拉锯是400m+,三四叶草天线。

网友:
真有实验精神

网友(2014-02-16):
一直在纠结图传,感谢楼主的测试,请问下楼主实际中用起怎么样

网友:
媳妇还是女朋友啊?快被你搞毛了,开始撸了开始撸了!哈哈
不过谢谢你的测试

网友:
等待实测结果。感谢楼主!!

网友:
正在考虑入手哪个图传呢,感谢楼主啊,我飞个三四百米半径的看来完全无压力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飞起来的距离会大于这个距离:)

期待空中距离测试

楼主:
好久没回复这个帖子了,过年这段时间飞了冲浪者,又飞了4轴,最近几天又组了个T960大六轴,今天刚刚处女飞完~
因为之前的监视器会蓝屏,冲浪者又没装飞控,所以一直不敢飞太远,装了4轴后有了APM地面站,航线最远也接近过地面拉锯的位置(8、9百米),图传也没问题,当然中间过程偶尔也会蓝屏。
在室内也侧过,隔两堵墙没太大问题。
最近买了个不蓝屏的便宜监视器,过段时间也测测,再把结果上传。

网友I:
谢谢楼主,楼主推荐一个新手使用的图传和监视器吧,我还在努力潜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楼主推荐一个新手使用的图传和监视器吧,我还在努力潜水中

用我这个图传吧,现在看来还不错
监视器就买淘宝上188元不带声音的那款,新手足够了,性价比高

网友(2014-03-31):
老婆儿子全上阵帮忙啊 ~~~顶个

网友:
不加功放,也就这个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5.8g  32点频 600mw三叶草天线   11b小平板接收飞1.26km  高度 80m图像依然清晰无雪花   因为遥控器失控保 ...

失控保护后怎样?炸机还是返航?

网友:
楼主媳妇儿湖南人类~

网友K:
顶下。好贴要回复。请问下,这个显示器蓝屏一般是什么原因造就的?

网友:
学学,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失控保护后怎样?炸机还是返航?

失控保护,当然是自动返航啦,APM这个RTL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下。好贴要回复。请问下,这个显示器蓝屏一般是什么原因造就的?

蓝屏就是显示器没有输入信号,或者输入信号太弱
视频里边监视器信号阈值较高,信号稍微差点就直接蓝屏了,现在所谓不蓝屏的显示器其实就是信号阈值设得低,全是雪花也不切换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失控保护后怎样?炸机还是返航?

自动返航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L(2014-04-30):
为设么我的600mw的原装天线不起飞地面测试只有100m左右,起飞直接没信号?返厂换了一个,原装天线垂直起飞能在高度80m左右之后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设么我的600mw的原装天线不起飞地面测试只有100m左右,起飞直接没信号?返厂换了一个,原装天线垂直起飞 ...

这个应该就是图传之外的问题了吧,即便是信号最弱的头顶,也不止80米啊

网友M(2014-11-11):
正准备入手,辛苦了LZ,我看的是32频点的,跟8频点有什么区别呢?距离上那个好些?看到有好多款,都迷茫了,挑的,还有天线搭配上LZ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了,

网友:
这种帖必须顶起

网友N:
蘑菇,平板,还有原装天线我都测试过,蘑菇性价比最差,我用的是一百多的蘑菇,比原装天线强不到哪去,所以我是双接受显示器我就平板加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准备入手,辛苦了LZ,我看的是32频点的,跟8频点有什么区别呢?距离上那个好些?看到有好多款,都迷茫了 ...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832发射接收套装非常好用,最近淘宝价格低到370多元还包邮,我又买了一套。
而且蘑菇发射(20多元)和平板接收(25元)组合,7百多米没雪花,受环境限制多轴没敢再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N:
蘑菇,平板,还有原装天线我都测试过,蘑菇性价比最差,我用的是一百多的蘑菇,比原装天线强不到哪去,所以 ...

我现在是蘑菇发射加平板接收,效果非常好,7百多米无雪花,而且天线都只是20几块钱那种。之前试过一个50多的平板,效果比原装棒状天线都差好多!这次终于碰到合适的天线了

网友:
顶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鸟,PM链接是什么意思啊?

PM就是私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这个图传吧,现在看来还不错
监视器就买淘宝上188元不带声音的那款,新手足够了,性价比高

LZ辛苦了。请问你这个监视器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下自己的测试感受
1、蘑菇天线(发射3叶,接收4叶)与原装天线相比——同等距离上蘑菇天线信号并没有改 ...

支持你的说法,最近3叶&4叶很火,跟风,远程FPV我还是坚持鞭状天线,收发天线保持基本垂直即可(不需要3D飞行)。好的鞭状天线拉距胜过3叶4叶。飞机飞行过程转弯倾斜角小,怎么转都保持基本平行。

网友O:
实话说,这闭着眼睛就飞过去,不过兄弟还是顶你!支持你!想我5.8 2瓦图传飞行单程12公里无雪花,屌爆了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实话说,这闭着眼睛就飞过去,不过兄弟还是顶你!支持你!想我5.8 2瓦图传飞行单程12公里无雪花,屌爆了都 ...

给个提示呗,什么图传那么给力,是用的原装天线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P:
给个提示呗,什么图传那么给力,是用的原装天线吗?

就三叶四叶草天线,5.8,2w图传,天地飞9加上非凡433还不是最大功率,如果把433调到最大15-18公里都行,就是电池肯定顶不住,4s10000毫安,我那是大胖子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就三叶四叶草天线,5.8,2w图传,天地飞9加上非凡433还不是最大功率,如果把433调到最大15-18公里都行, ...

OK,谢谢,但5.8G 2W的是哪个品牌的,创兴科还是其它的,我也正在纠结上什么图传。

网友O:
引用 网友P:
OK,谢谢,但5.8G 2W的是哪个品牌的,创兴科还是其它的,我也正在纠结上什么图传。

创新科2w,其他的没用过,这个便宜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创新科2w,其他的没用过,这个便宜点

谢谢朋友热心解答,我也正在入FPV这个坑,你的帮助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谢谢朋友热心解答,我也正在入FPV这个坑,你的帮助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我早就退魔了,哈哈,玩腻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早就退魔了,哈哈,玩腻了

FPV我还一次没玩过呢,也争取早日玩腻,跳出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P:
FPV我还一次没玩过呢,也争取早日玩腻,跳出火坑

嗯嗯,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蘑菇发射加平板接收,效果非常好,7百多米无雪花,而且天线都只是20几块钱那种。之前试过一个50 ...

平板是多少d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顶贴的兄弟!
其他兄弟别只看不回啊,本人顶着恶劣天气来回跑2公里路,这么辛苦的帖子,看后麻烦回复 ...

顶起兄弟,我也类似像你一样地面拉距测试过柏通1.2G 800MW的图传收发机。800多米蓝屏,用的是对讲机

网友Q(2014-12-22):
引用 网友F:
顶一个。我和你一样的发射机。第一次飞,100米不到就信号不行。过了两天再飞,换一个频道,飞600米没问题。 ...

你好,我也是ts832,请问用哪个频道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关注中,入了非凡433,2000mw

网友:
没可比性,需看很多方面配合!

楼主:
就是最常见的那种11d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也是ts832,请问用哪个频道比较好? 谢谢

不一定的,看当时的电磁环境

网友:
天线的问题也是纠结了

网友(2015-02-07):
5.8G频率还是比较高的,lz拿在手里会有辐射的

网友:
原装天线肯定对方向敏感了,如果不玩穿越,问题也不是很大,空中信号比地面好不少,偶尔闪几下没大影响。

网友:
测试辛苦也用了不少设备,找个空旷的马路直线实验多好啊

网友(2015-03-13):
我那个200mw的也飞100-200多米的

网友:
顶LZ的实干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顶lz,介绍个轻松点的方法。把接收端固定好,让朋友帮忙看着保持电话联系(最好边看边录显示器的图像)。  ...

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