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 350型企业

楼主(2014-01-11):
很久没来了,最近刚做了一个企业  350型的。

130动力    巡航30节

网友A:
沙发先!请教你几个技术问题:1.电动船改遥控船所用的电池,电调,多级(我的是1:200的淮北号,,全长64厘米左右)2.舵机与方向舵之间的连接方法
想到的就这两个,到时候再问你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先!请教你几个技术问题:1.电动船改遥控船所用的电池,电调,多级(我的是1:200的淮北号,,全长64厘 ...

350型65-1005厘米级的可用   7.2-7.4电池    电调用一般车用电调   45-120元左右的

130   或者180电机  碳刷   不错    可选择

轴套必须的

网友:
赞一下  太漂亮了!

网友:
lz好功力 佩服

网友:
赞,LZ快点做啊,早点放出来 视频看看。

网友:
轴套上为什么要有个小管,焊这个要多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先!请教你几个技术问题:1.电动船改遥控船所用的电池,电调,多级(我的是1:200的淮北号,,全长64厘 ...

舵机和舵连接方法照片上不是都有展示吗?你太那个啥了吧,再好好看看图片吧。

网友:
人才啊!一出手就凡!

网友:
农大,在拼装船模型改造上总会有新亮点。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