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储能点焊机

楼主(2014-01-11):
一直为焊接电池而发愁,看见有人用几十个16v2200uf的电容多的点焊机效果也不错就尝试着做了个,不多说了先上几张图,只用了20个效果不太理想,有时能把0.1的镍片焊穿.

楼主:
引线用的4平方铜线

楼主:
焊接镍片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不能焊到电池上准备多加几个电容

楼主:
自己用废旧热火头焊的火花塞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是想改汽油机啊

网友:
降低焊接电压试试?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以前就有人没有点焊机就并上百个电容来点18650,不过电容多了充电时对电源的电流要求也高了。

网友:
以前俺见过单位的一台冲磁机是用上百个电容,用调压器和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3S锂电池来试试呢?
如我用3S 2200mah 25C即可点焊镍片
用一点电容来并接,不如一颗锂电。
点焊主要是电流,动力电池的确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
买个100va的变压器就能点,也才几十块。加点保护电路一百不到…

网友B:
电容数量要多,容量不用太大
充电线上要串联个电阻限流

楼主:
又买了180个2200uf16v的电容还没到

楼主:
用了140个电流很强但是额没有合适的焊针,效果依然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va的变压器就能点,也才几十块。加点保护电路一百不到…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140个电流很强但是额没有合适的焊针,效果依然不太好

用红铜棒不行吗?

楼主:
还没有试,用6平方的铜线做的效果不好,一下就把镍片打穿了

楼主:
就是140个电容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数量要多,容量不用太大
充电线上要串联个电阻限流

要的就是电流
串电阻就不好了
发热爆大
瞬间电流在500A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的就是电流
串电阻就不好了
发热爆大

充电线上要串联个电阻限流
注意:充电线 不是放电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线上要串联个电阻限流
注意:充电线 不是放电的线

YES
正解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用了70个5.5V0.22法拉的电容并起来
然后用5V40A的开关电源供电
充电线串了个0.5欧姆 100W 的铝壳电阻

楼主(2014-02-12):
充电线串联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线串联电阻有什么用

限充电电流。

楼主:
在焊接线上加了个25A的空气开关,效果能好点,之前没有限流装置,强大的电流一下就把镍带打穿了

网友(2014-06-30):
可降低电压试验,如2~3~4v。电线和电极应有足够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