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哥 麻烦帮我看下精灵2电机是否有问题 阻力变大

楼主(2014-01-11):
你好,新买精灵2 之前飞了3次, 今天装了IOSD MINI和图传后,发现掉电好快呀。。同时也发现了 左后电机阻力比其他三个要大, 停转时候请看视频, 还有用手转动也明显感觉出阻力。
第一个视频是电机阻力

第一个视频是 还有1格电的时候 无力起飞了 这个正常么

非常感谢!模友们也帮忙看看

楼主:
OK懂啦 还剩一格电飞不起来是正常的 , 麻烦看下电机是否正常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懂啦 还剩一格电飞不起来是正常的 , 麻烦看下电机是否正常哦

你比我的好多了,我3个电机阻力大增,你才1个电机,我是降落的时候,桨打地了后,才出现这问题的!现在3个电机阻力大增,感觉震动也加大了!!!

网友:
我的是左后电机上下有松框,这个用换电机么?

网友B:
这个算是正常的吧 不影响飞行。我的也是。

网友C:
我的炸鸡后阻力也上升了。后来上了点WD40,一切好了,非常圆滑
,建议楼主试试,不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的好多了,我3个电机阻力大增,你才1个电机,我是降落的时候,桨打地了后,才出现这问题的!现在3 ...

哦 额可是我一次都没炸过 都是平稳降落 郁闷。。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正常的吧 不影响飞行。我的也是。

哦啦谢谢 我先不飞太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炸鸡后阻力也上升了。后来上了点WD40,一切好了,非常圆滑
,建议楼主试试,不会短路的

WD40点在哪里? 电机里线圈点上会有问题么? 谢谢哈

网友D:
電機裡面有強力磁鐵!本來就會有阻力!
真的異常可檢查一下軸承!

IOSD MINI和图传后,发现掉电好快

屬於正常現象重量增加!耗電流也加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WD40点在哪里? 电机里线圈点上会有问题么? 谢谢哈

放心点,没事的,不会短路的,你看别人的四轴能当船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機裡面有強力磁鐵!本來就會有阻力!
真的異常可檢查一下軸承!

哦好的谢谢
嗯这个基础我知道,是之前4个电机很平均 今天玩才发现一个点击阻力大 之前是和其他三个阻力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点,没事的,不会短路的,你看别人的四轴能当船来开的

额 好的

网友:
我换了tm电机,没出过这问题,可能是银燕的问题,但是银燕又觉得是小问题,所以直接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