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滑板车转向方式请教

楼主(2014-01-11):
履带滑板车转向机构 差速器+刹车  还是 差速器+离合器  或者 只用离合器+刹车  那种好点

网友A:
离心式离合。差速器配合杀车吧。单排履带就不用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式离合。差速器配合杀车吧。单排履带就不用这些了

差速器配合杀车 应该也容易DIY 。不知道单的怎么转向 前面再加一小轮?

网友:
单排在重心位置一边一个轮。用杠杆控制。,需要转向时使履带一边离地

网友:
不明白,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