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池和串联插头

楼主(2014-01-11):
网购了六块 3.7V5200毫安的锂电池芯,耗时三个小时,(手笨焊接不上)上图,

楼主:
锂电池镍片需要用锉打磨出铜色才能挂上锡

网友:
顶……T插我是放弃了,焊不好,技术有限

网友A:
电芯多少c,楼主taobao买的吗,每片多少钱,组起来感觉放电能力如何,容量实在吗

网友:
手艺可以啊

网友B:
焊时要降温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时要降温啥的吗

你好!我用的60W的电烙铁,焊接时没有降温,按正规是得焊接五秒,如果焊接不上待电池凉再继续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多少c,楼主taobao买的吗,每片多少钱,组起来感觉放电能力如何,容量实在吗

您好!淘宝买的每片25元 25C 我焊接完还没有充放电。

网友C:
锂电池镍片需要用锉打磨出铜色才能挂上锡

不用锉,用那种铁罐的酸性助焊膏,或自己做氯化锌,很好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啊。

谢谢!我手艺比较烂,电池用60W的才好焊接,而且镍片打磨完才能吸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镍片需要用锉打磨出铜色才能挂上锡

不用锉,用那种铁罐的酸性助焊膏,或自己做氯化锌,很好上锡的 ...

您好!偶像就是偶像!

网友E:
这么小的极耳就那么难焊接?
我做大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就上去了

这是直接焊接的电池极耳

电池放电输出线和平衡充线

这是我自己做的转换插头

网友C:
电芯组合之有要用内阻表测量一下,把内阻相近的组合在一起,我测量电芯的内阻是1.4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极耳就那么难焊接?
我做大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就上去了

您真是高手,焊接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组合之有要用内阻表测量一下,把内阻相近的组合在一起,我测量电芯的内阻是1.4毫欧。

受教,这个我倒不会。以后焊接时我会注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真是高手,焊接细致!

你也可以的、用63% 纯度的焊锡丝
60W内热式电烙铁、我焊接电池的时候是用35W
换一个马蹄形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的、用63% 纯度的焊锡丝
60W内热式电烙铁、我焊接电池的时候是用35W
换一个马蹄形的烙铁头

谢谢指教,我手艺差,用瓦数低的焊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极耳就那么难焊接?
我做大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就上去了

焊电池要先在极片上摩擦上一遍锡才好焊,不带镍片的更好焊。最少要50W以上的烙铁,我一次买了30块,已经做了3个电,很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电池要先在极片上摩擦上一遍锡才好焊,不带镍片的更好焊。最少要50W以上的烙铁,我一次买了30块,已经 ...

正解!我也这么认为。请教如果焊接不上,有没有给电池降温或者放置凉后再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焊电池要先在极片上摩擦上一遍锡才好焊,不带镍片的更好焊。最少要50W以上的烙铁,我一次买了30块,已经 ...

反正能焊接好不虚焊就可以了、烙铁我只有35W的

网友:
我用的2800ma的 3s 不带镍的
直接韩宝乐 加焊锡 用烙铁在接触片上来回磨呀磨
把锡摸上就行了
磨一个 基本10秒左右
电池没出问题 很简单滴 !!

网友:
连接图不详细

楼主:
你好!我已经装六轴上使用了,如果需要详细制作请留言。本身我不会发图片,顺序也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能焊接好不虚焊就可以了、烙铁我只有35W的

您好!我想请教您的机器上的照明灯条是怎样接的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装六轴上使用了,如果需要详细制作请留言。本身我不会发图片,顺序也都乱了。

你好有图纸吗?QQ5733603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有图纸吗?QQ573360312

你好!没有图纸,我已经加你QQ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您的机器上的照明灯条是怎样接的线?

我的是在灯的回路上串接一个1/4W 150Ω电阻
然后加个小开关、再接到动力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在灯的回路上串接一个1/4W 150Ω电阻
然后加个小开关、再接到动力电池上

请教,每个灯上都加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每个灯上都加电阻吗?

每一个回路串接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极耳就那么难焊接?
我做大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就上去了

您好,请教个问题,组装电池之前,每片电池芯用不用先充满电再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极耳就那么难焊接?
我做大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焊就上去了

焊接3S5200毫安电池用的多粗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时要降温啥的吗

我焊接时没有降温,焊接时我是全副武装,防爆眼镜加双层口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接3S5200毫安电池用的多粗的电线?

线要用12号硅胶线或者10号
组装电池之前不需要充满电再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要用12号硅胶线或者10号
组装电池之前不需要充满电再组装

感谢您的技术支持!

网友H:
不错,极片位置加多块环氧板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