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通电发热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1):
新组装个 四轴 450机架银燕2212电机  KK飞控  好赢40A电调 怎么 刚通电一会就电调烫手啊 接的 没问题啊

网友:
去年10月份带四轴回老家拍照片,回去后试机,有一个电调也是通电发烫,但是又没配件换,急着要飞,在家里试了两块电池后,没有烧掉,就赌了一把出门拍照片

结果第一块电,5分钟的样子,四轴30几米空中起火,结果不说你们也晓得,说多了全是泪

网友:
话说20A电调就可以,怎么还搞40的

网友:
这个。。。我用杂牌电调 妥妥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的20A电调几乎都是满负荷运转的,,,用的是2810的电机,,,没问题,,也是通电过一会就发热了,但我的电调散热很好,是装在桨下面的,所以飞下来后,电调只会温的,还没有没起飞前热,,,

网友A:
40A的电调,通电一会就烫手,要么桨大了,要么电调坏了,没其它原因

你四个电调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的电调,通电一会就烫手,要么桨大了,要么电调坏了,没其它原因

你四个电调都这样?

线有 问题 换了线 现在好了   就是解锁了总滴滴叫  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