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解析以及选择

楼主(2014-01-11):
   本人新手一枚,自觉对无刷电机某些方面还是小有了解,故而在此开贴希望给那些和我之前一样犹豫于选择电机没有头绪的新手朋友们,老鸟勿喷
   在选择一款电机之前,首先要搞明白电机型号的含义,比如4822,4110S,4010等。市面上很多无刷电机的标准规格都没有统一,比如恒力的4822,它的划分是根据电机外壳的尺寸,外壳直径是48MM,高度是22毫米,但若仔细点就能发现,它的定子直径只有40.6,定子高度只有7.5MM,也就是说在以电机定子来划分的标准之下这个电机实际的型号大概是4008。再来谈谈朗宇的4110s,这个电机倒是无可厚非,定子直径41mm,定子高度10MM,但我实在不明白对于这样规格的电机单只重量做到148克,即使抛去过长的硅胶线也有130克,怎么还好意思说我们的电机比其他同规格的单只轻20到30克!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电机的定子尺寸和重量不成正比,4822电机和4110S电机在实际的型号规格之下怎么能做的那么重,我想原因很简单,外壳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一定是单机重量大拉力越大,效率越大,我想这也是国产无刷电机发展的悲哀,难道单单华丽的外表和厚实的做工就能提高电机的效率吗?还是明明知道不可以只是一个噱头。在这里我不得不赞下TM电机,抛开价位不谈人家至少在买电机的页面清清楚楚的标明电机的规格,定子直径有多少就是多少,定子高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只是难免和上面提到的两款电机有大相径庭之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电机外壳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不过比起4822,4110S等,TM电机外壳占的比重更小,所以同规格的电机更轻也就不难理解了。众所周知,玩多轴最要命的就是控制重量,都说电机的重量没办法改变了,事实上呢?太多厂家的都是把电机外壳做的无限高,细心点你会发现为什么电机的顶部要凸起来那么高?对效率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我是不得而知的。我刚在昨天购入了维奇的4010,虽然这个电机价格比较贵,而且购买页面的效率表水分有多大也不知道,但至少人家把一个4010规格的电机做到外壳尺寸只有45.3*24MM,相比TM4010电机的外壳尺寸是44.7*30.5,所以重量只有82.5克,我想就这四个电机节省下来的重量也有100多克了,对于航模大家也知道减重100克的意义是什么。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以一个新鸟的视野看电机,可能人家厂商有更好的考虑,但我等菜鸟的眼光是如此肤浅,勿喷!!!

网友:
说的有道理,顶了。

网友A:
楼主说的表示支持,但是这里要说一下4110并不是比4108高2mm来言论,之前在帖子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是12N14P的,4108的铁芯是24N22P的。 12槽的铜线重量占了很多, 另外4108的极限拉力在1800g左右, 4110的极限拉力近3000g。 不可以以高2个毫米来比较。
我们说的同级别重量轻,是相当于 4114 这个级别的,拉力更大,重量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表示支持,但是这里要说一下4110并不是比4108高2mm来言论,之前在帖子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是12N14 ...

嗯,原来还有这个说法,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之所以发这个帖子,也确实有我的郁闷之处,现在明白了12N14P这样的少槽电机原来要容纳更多的铜线,想来也确实如此,这样可提供的拉力也更大了,确实不能和普通的4110电机相提并论,性价比很高,不过这个电机也没有4114那么强悍吧,4114最大拉力应该在3.2左右,而这个是2.8,关键还是看你和什么比,如果和朗宇的的同级别电机比倒倒是相差无几,换句话说这款4110S确实是朗宇的经典之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表示支持,但是这里要说一下4110并不是比4108高2mm来言论,之前在帖子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是12N14 ...

不过这个电机也确实就值7折后的价钱,如果按原价卖迟早被其他电机吃掉,飓风电机比起这个电机300左右的价位随便一款都比朗宇的好,当然我们没有实测只是通过网页的比较,未来航模无刷电机的发展不是由朗宇和恒力来引领的,而是后起之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表示支持,但是这里要说一下4110并不是比4108高2mm来言论,之前在帖子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是12N14 ...

你好,我一直用的朗宇的电机觉得挺好的。
我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无刷电机在转速3000r/min时 电调的换向频率多少呢?

网友:
对于我等屌丝..价额决定一切...tm是好..但是觉得他的价格对不起他的好..所以干脆不选择,而且提到增加续航时间..如果只是一两分种的话我宁愿多带几块电池

网友:
谈点,四轴类电机,如果考虑航拍和更长留空,力效最关键,兼顾自重和成本,据我所知,许多电机,标记价格靠号称高端,标记性能靠没谱乱吹,标记外形靠外周附件,标记重量靠去掉引线;

感觉最的就是所谓的蝎子电机,性能进了天堂,价格,还是不要讨论了吧;最难忘的是所谓的XXD,好大的销量,平庸的性能,入魔的广泛选择;最性价比的朗宇,相同价格下,力效还是可以的;还漂亮的银燕,一流的厚实磁钢,二流的绕组工艺;慢慢淡忘的翱翔,性能曾经的180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