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半年飞机了还不知道 起飞重量 是啥意思。谁能说说。。。。。。

楼主(2014-01-11):
飞过 精灵1 和 2 ,,,分别装了个四轴 和 六轴但还不知道起飞重量  是啥意思。 谁能说说。。。。。。
好像除了起飞重量还有个什么重量来着。。。。。

网友:
起飞重量就是飞行器自身重量。还有个叫最大起飞重量,就是搭载物品重量+飞行器重量

网友:
最大起飞重量是指:因设计或运行限制,航空器能够起飞时所容许的最大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是航空器的三种设计重量限制之一,其余两种是最大零燃油重量和最大着陆重量。

最大零燃油重量是指:飞行器在除去燃油之外所允许的最大飞行重量。

最大着陆重量是指:飞机在着陆时允许的最大重量。它要考虑着陆时的冲击对起落架和飞机结构的影响,大型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小于最大起飞重量,中、小型飞机两者差别不大。由飞机制造厂和民航当局所规定。

百度的...

网友:
一般淘宝或者产品官网上说的起飞重量指的是按推荐配置起飞时的总重量,用来给用户一个大概的参考值

网友A:
起飞重量就是你起飞了,能悬浮空中,除了风荷载与气压影响外,你飞机此时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就是你起飞了,能悬浮空中,除了风荷载与气压影响外,你飞机此时重量

,,,,,,,,,,那称是怎么飞上去去测量的呢  = =

另外,悬浮在空中的飞机那测量时重量岂不是为零。。。

网友B:
我是這樣分別的~
起飛重量=全機重量(包含電池)
空機=不含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称是怎么飞上去去测量的呢  = =

另外,悬浮在空中的飞机那测量时重量岂不是为 ...

不知道在起飞前测量啊?多旋翼弄好后,包含要搭载的东西重量基本固定,但是使用电池不同,重量又有区别,只有你全部准备好即将解锁起飞,此时重量为起飞重量。给我前面说能悬停空中了飞机的重量基本相同。有人用来拉线承受动荷载,起飞重量也是以悬停时承受的为准

网友C:
起飞重量=飞机总重(也就是你装备所有必要设备起飞时的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起飞重量+有效载荷(飞机负载后可以正常起飞的最大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飞机总重(也就是你装备所有必要设备起飞时的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起飞重量+有效载荷(飞机负载 ...

靠谱……哈哈…谢谢诸位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這樣分別的~
起飛重量=全機重量(包含電池)
空機=不含電池

是的,我也如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