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板机涂装脱模剂的处理~~~

楼主(2014-01-11):
EPO白板机表面非常光滑,是不是脱模剂?上次有网友说用酒精处理,但我尝试了下,好像不行,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感谢

网友A:
有模友说在没装机前 用热水加洗洁精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友说在没装机前 用热水加洗洁精洗

哇~~~~~

网友B:
  热水1斤洗洁精3两 抹布轻擦数次 。。。尝试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1斤洗洁精3两 抹布轻擦数次 。。。尝试下再说

试试呢,感谢~~~~~

网友:
或者细砂纸打磨这样既能处理脱模剂,又能增加后来上的漆层的附着力~~

网友:
如果清洗不了,可以反过来整。用白乳胶薄薄的刷一层,保证可以。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03):
6楼方法最好,完美喷漆

网友:
没必要,我试过用细砂纸打磨后。喷漆上去一样容易掉。epo的性质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刷胶不重呀

网友C:
细砂纸打磨,然后用丙烯颜料上,毫无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细砂纸打磨,然后用丙烯颜料上,毫无问题=.=

請問那種是丙烯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那種是丙烯顏料?

人家画画用的,马丽的丙烯颜料就OK~~~颜色自己看,用水就可以调开,用喷的会干的更快更好,笔涂也可以,就是可能会干的比较慢,也不能调太稀

楼主:
俺一月份问的时候每人搭理,这过去2个月了,怎么一下子反而热闹起来了。。。